有句谚语 叫做 乘热飞油机。(今天 只打理打理 RJX90 汽油版)

楼主(2019-07-28):
有句谚语 叫做 乘热飞油机。(今天 只打理打理 RJX90 汽油版)
这个周末昨天和今天重庆的气温陡然剧烈上升,进入了夏季模式
【30Kg 大油机 新零件 还在加工路途中】机械厂居然还没发货。

      闲得无聊:于是想“乘热打铁”飞一飞 RJX90 汽油版 。
这个直升机的 光隔离板 两年前拆下 卖给某个模友 之后就:
一直吃灰很长时间了,今天先清理一下各个电子电路、重新布线。

    虽然这直升机上装有50瓦的发电机,可以保障飞行电力稳定,
但是以前装的散热风扇12V 4.8A毕竟太耗电,改换为 12V 1.6A
期待下周天气继续炎热,以便于测试水冷散热的效果。

网友:
大神回归

网友A:
这个线路也太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路也太乱了吧

是有点乱,系统 比较复杂 啊 。
有发电机 三相整流桥 ,CDI点火电路、遥测系统,飞控光隔离。
今天 突然想起:何不将 CDI点火的隔离电源 与 遥测共用呢 !
遥测毕竟是辅助系统:CDI熄火的时候,遥测也就断电了影响小。
。。。【正在 布局中。。我忙。。。】

楼主:
谢谢 关注 。。今天 把遥测 供电 并入 隔离CDI电源 。

楼主:
哈哈,,当初 卖掉了 固定 水平尾翼 的 那个 金属零件,
害得 这个 GPS 一直闲置 快要 两年了 ,今天 打理机器 ,,
突然想起:半年前 捡破烂 捡到几个 马鞍管箍 。。。

【这不】尺寸刚好合适,螺丝孔都完美不差。GPS 有救了。
【看看】尾管上 吃了多少 灰尘 。。。

网友B:
飞机越复杂,越容易出事。我觉得发电机什么的都扔了,用电池代替,飞机上的设备用不掉多少电,发电机增加了机械复杂性,还增加重量,同样重量换成电池,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呢,一点想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越复杂,越容易出事。我觉得发电机什么的都扔了,用电池代替,飞机上的设备用不掉多少电,发电机增加了 ...

谢谢 你的发言,其实 单纯 发电机 并不复杂,就三根线。当初这架直升机是打算:野外业务用机只要有油 必须能飞,
发电机的传动支架已经牢固安装,也懒得拆卸,目前这架:
直升机主要用作“测试”测试飞控、等等。

飞控部分 自从专门定做了 【光隔离板】之后:布线很规矩,

其实:看着最杂乱的,就是“各个遥测线”
温度遥测,电压遥测,两路转速遥测

网友C:
大神归来,继续看热闹
30kg直机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归来,继续看热闹
30kg直机还在吗?

30Kg 直升机 还在呢,这不 正打算 改造。。
现在试飞问题得到解决:用10米长不锈钢“铁链子”
把飞机 系留地面 :这样 试飞 无需申报 不算违规。

楼主:
今天 终于 快要完成 最后的重新布线了。。
GPS 闲置一年多,吃饭前 一直无法锁定
还好一顿饭的功夫,回来一看 GPS绿灯闪亮
不知道 现在 PixHawk 软件更新到什么版本!?
懒得去更新。老版本 只要飞行稳定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路也太乱了吧

今天 完工了:加注 冷却水,调试完毕。
就等加注燃料,启动发动机了。  。。

网友:
很高大上,坐等视频。

网友D:
整机多重啊?一桶油得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机多重啊?一桶油得多久?

上周末空转 其实油耗更高 ,10分钟 150cc。
——本周末 实际悬停 测试 。再看油耗——
【当初 RCGF 如果 早点 推出 21cc
——双缸发动机就好啦】这是40cc发动机。

网友:
这机看起来,有点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机多重啊?一桶油得多久?

有点 遗憾,今天 实际用了 350cc 汽油,
实际只能飞 15分钟,看来40cc发动机不省油,
好在这个直升机:眼下只作为“测试用”。

【发动机转速6500,发电电压只有10.8V左右】
【发动机转速7500,发电电压可达12.6V左右】

网友E:
同样都是d10 看着好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都是d10 看着好高大上

  你也可以 刷 mckay  的Devo 10 固件 。
他的帖子——
飞行之一:deviation中文固件,Devo7E的12通道24L01都可用,含混控教程[20140710更新] ...

网友F(2020-05-14):
动手达人,小弟新人进来学习先

网友G(2020-09-27):
大神这个能改成植保无人机吗
来自微站

网友H:
好厉害,佩服楼主这动手能力,我电直玩一年都还没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