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自稳状态下往左偏怎么校准水平啊

楼主(2019-07-28):
f4飞控怎么校准水平,bf调参里我只找到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第一页就有校准陀螺仪 或者设置里能微调

网友:
遥控器上微调往右调

网友:
穿越不是大疆 定点没有GPS 没有气压计做不到这么好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了各位

网友A(2020-06-2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了各位

怎么解决的?我小飞机也自稳左偏,求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这几天都被这个问题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小飞机也自稳左偏,求解决方法

就是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飞控校准不行就在遥控器里设置微调,左偏就在副翼中修改微调值,摇杆周边的微调键尽量不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