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金脑2的高手吗,求指导

楼主(2019-07-28):
在十字盘调平的步骤只有油门拉最低和回中有反应,油门最高十字盘不动,另外调机时十字盘是平了,飞的时候飞机偏的厉害,明显不平,这是怎么回事啊,望高手指导,高了一个礼拜没搞定,块疯了

网友:
陀螺仪和控都恢复默认设置,重新调吧

网友A:
在微调舵机的那个页面里把油门打到中间,然后点三个舵机的号调平

网友B:
飞机正常右倾吧

网友C:
认真看看店家给的说明。
第一步,要保证在油门杆中立时,三个斜盘舵机臂与力它机体是90度角的,如不是,可以在调参介面里微调,如微调到最大值也不行,应该将舵机臂换个角度。调好舵机臂的中立位后,才是调十字盘水平,其实上一步做完,三个斜盘舵机拉杆基本就是一样长的,说明书中有说明的。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在用自平模式飞行啊?那个模式飞机会自动保持水平姿态,但是会向一个方向飘。
一般在救机后会进入自平模式,退出救机就会退出自平模式了。
这个自平模式很鸡肋,没什么用,正常飞行时不要启动这个模式。

网友E:
不要管斜盘是否平整,飞机飞起来后,哪里歪就调软件里面十字盘调平的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