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伟力k系列直升机怎么能用上dsm2的遥控器

楼主(2019-07-28):
如题。手里有JR的9x2控用了很多年了。实在不想换控了。手感差异太大 坛里的朋友有知道方法的么

网友:
好像伟力k130有卫星接口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厂家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么。总要自己去实验

楼主:
130太大了。110支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太大了。110支持么

k110不清楚,淘宝上找不到相应的接线图,不过应该不可以,如果换接收还得装陀螺仪,重量上来了得不偿失

网友A:
闲鱼很多地平线130电直主板,直接换,几十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鱼很多地平线130电直主板,直接换,几十元

好像是扣了陀螺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扣了陀螺仪的

闲鱼上的blade 130x的三合一接收电调一体板除了少电源线,电调输出线,一小段天线及热缩膜外就是一块完整的。没有扣掉陀螺仪(至少,我购买的两块都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的blade 130x的三合一接收电调一体板除了少电源线,电调输出线,一小段天线及热缩膜外就是一块完整 ...

那很赞诶!我也去淘一块

网友:
装个支持sfhss的高频头

楼主:
不知道哪个大哥把淘宝的地平线品牌的主板都包圆了。ncpx.mcpx.mcpx bl.130x的主板全都被一个人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