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BinFPV 视频】“涵道穿越机”逛公园系列:太可恶了,有人想抓我的飞机

楼主(2019-07-29):
BinBinFPV “涵道穿越机”逛公园系列:太可恶了,有人想抓我的飞机(GoPro7 Black)

自从有了涵道机后,改变了我玩穿越机的想法(走飞):拿涵道机去所有的公园或是新鲜场地飞, 一个场景就飞1-2电池,绝不重复。

机架:HD140 涵道
飞控、电调:大力45A飞塔(F7飞控)
图传:黑羊 800mw
电机:至盈动力 1506 KV3400
接收机:TBS CROSSFIRE NANO RX
摄像头:平头哥
电池:花牌 4S 1500
遥控器:TBS Tango + TBS CROSSFIRE LITE + HDO(RF接收机)
视频录制:GoPro7 Black

网友A:
LZ飛的真平穩,而且還臨危不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飛的真平穩,而且還臨危不亂

涵道机飞太多了,习惯了

网友B:
飞的确实很平稳,涵道和普通的穿越机在性能上会有些什么不同呢?操纵手感会肉一些吗??安全性确实很高了,不用担心螺旋桨打伤人,但是续航和操纵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确实很平稳,涵道和普通的穿越机在性能上会有些什么不同呢?操纵手感会肉一些吗??安全性确实很高了, ...

涵道机的续航用4s 1500 ,带GoPro6和7在4分钟左右,就我视频里的飞法,如果带GoPro session4和5,续航在4分半左右。动力平飞很足,但是这动力做不了花飞动作。

网友:
要是我我会准备个捕虫网一下把狗7拿下

网友C:
这个机子能飞几分钟

网友:
看着真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能飞几分钟

4s 1500,用视频里的飞法,有4分左右

网友D:
这画质配上飞翔的画面感确实舒服。也想配一台旅行走拍。图传怎么样?多远开始出现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画质配上飞翔的画面感确实舒服。也想配一台旅行走拍。图传怎么样?多远开始出现雪花?

你要配hdo+rd接收才能飞远,能飞多远要看环境的。视频里的这种环境已经接近极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配hdo+rd接收才能飞远,能飞多远要看环境的。视频里的这种环境已经接近极限了。

按你的配置和这种环境,能不能在半径500米范围内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配置和这种环境,能不能在半径500米范围内爽飞?

在b站看过lz视频,图传好像是黑羊8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配置和这种环境,能不能在半径500米范围内爽飞?

说不准的,200-500米了,到底能不能500米,有遮挡很难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不准的,200-500米了,到底能不能500米,有遮挡很难说。

嗯嗯,模拟图传的有效距离确实是个短板,长距离还得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