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PID调整为什么不用碳化纤维或增强碳化纤维桨调整多轴?

楼主(2019-07-29):
为什么不用碳化纤维或增强碳化纤维桨调整多轴?

楼主:
为什么特指这两种桨

网友:
因为有点轻微损坏看不出来。而导致继续使用,进而调试出来的PID不准确
猜的

楼主:
大部分植保都是碳纤桨,感觉没必然联系。求大神指教?!

网友(2019-09-04):
可能容易切到人吧。。。

网友:
看意思应该是说在调整pid时候尽量避免用不平衡的桨叶,至于为什么说不让用碳桨或者混碳桨我猜测是这两种桨不容易做平衡或者太硬导致和飞控不友好,一般不会对桨有除了平衡的其他要求呀

网友:
可能会炸机,导致大量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