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固定翼FPV飞行入门配置选装问题

楼主(2019-07-29):
对飞机于固定翼FPV感兴趣主要来自穿越机,在大约3个月前,接触了穿越机,研究之后满怀激动的入了一套飞机,结果发现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感觉还是固定翼好玩,穿越机现在一直闲置在家(打个小广告,出穿越机),前几天好好想了一下发现自己并不是对穿越机感兴趣,是对第一人称视角飞行感兴趣,所以也是拿自己做个例子,希望大家以后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多加考虑,要弄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进入正题,请问大佬们,我现在飞固定翼fpv的话也不搞远航之类的,就类似穿越机那样,500左右内飞行,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暴力点的,飞机不喜欢太大,基本就850mm翼展以下,目前自己瞎琢磨了一套:
飞机空机,ZOHD的DART WING V2款,翼展635mm。约300元
电机采用穿越机的电机(那样暴力点),电机翼飞2306 2450kv 搭配5143穿越机的螺旋桨。电机109元
图传用panda VT5804 V3。大约200元
电调用好盈天行者50A。约70元
舵机用银燕12g金属数码。两颗约70元
目前遇到的问题:1.请问电调是采用普通固定翼用的电调就可以吗,还是要用穿越上用的单体电调?  2.固定翼fpv的飞控该怎么选?跟穿越机的飞控可以通用吗?还是有专用的固定翼fpv飞控,飞控我希望控制在200元以内,不知是否可能?3.大佬们觉得我上面配的fpv入门是否可以,我有固定翼的经验?4.我现在有一个BR眼罩,一个runcam的镜头是否可以直接使用?5.像我这样没飞过fpv的可以直接用眼罩飞行吗?还是需要先用屏幕那样的先飞行一段时间?6.我飞fpv距离差不多500m左右就像穿越那样,是否需要用高频头,目前控是天地飞ET12。7.对于固定翼的飞控采用普通接收机就可以吗?是否需要sbus是接收机?用PWM模式是否可以飞行?
问题有点多,麻烦大家了,简单回复一下给我提供一个思路就可以了,或者有关方面的帖子或视频之类的可以推荐下吗?谢谢了

网友A:
1.普通。
2.不选。不需要。
3.可以。
4.可以,加图传。
5.需要。
6.不需要。
7.不用飞控,直接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普通。
2.不选。不需要。
3.可以。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普通。
2.不选。不需要。
3.可以。

能否多问一句,我看好多大佬飞那种1m多的都有装飞控啊?是小飞机不需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多问一句,我看好多大佬飞那种1m多的都有装飞控啊?是小飞机不需要吗?

固定翼装不装飞控就像傻瓜相机与单反相机的区别,固定翼装飞控就失去了很多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装不装飞控就像傻瓜相机与单反相机的区别,固定翼装飞控就失去了很多乐趣。

ok,感谢

网友B:
新手最好装个飞控,可以大胆飞,自稳和返航都对新手很友好,飞熟练了,可以打手动模式飞,还多了返航保障,至于飞控可以选择便宜的f4v3,100以内,当前用的比较多的飞控,教程也很多,论坛搜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最好装个飞控,可以大胆飞,自稳和返航都对新手很友好,飞熟练了,可以打手动模式飞,还多了返航保障, ...

飞控用穿越机上的飞控就可以吗?

网友:
想要fpv最好用飞控,省事 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用穿越机上的飞控就可以吗?

只要不是穿越四轴专用的就行,omnibus f4v3 ,matek f405 ,matek f411之类都可以用在固定翼

网友:
我用的司南飞控,还有matek f411

网友:
视距内飞行可以不上飞控,如果要超视距FPV就必须上飞控

网友C:
楼主不远航,需要小点的飞翼玩固定翼穿越。
我觉得跟我的需求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我这架ft mini arrow就挺适合楼主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314

24块的空机,14块的电机,便宜得炸了一点不心疼。而且这魔术板的机身又超级耐炸。简单,实惠,乐趣足。
对了天线得用好点的,我这天线准备换掉。
3s850mah飞个十多分钟没问题。不够长?对不起我没装飞控,固定翼穿越,精神要集中,飞五分钟我就得降下来休息会。
另外说一下,不远航就别装飞控了吧。固定翼穿越就是为了享受操纵的乐趣,装了飞控操纵的乐趣直接减半。
还有固定翼穿越别总想着暴力。选机首先要选要低速性能好,关油门都不会不失速的那种。我飞过好几架飞翼都是第一视角的时候速度没把控好收油失速炸鸡了。那些低速性能不好的飞翼我都是踩两脚丢垃圾桶了。就这架ft的小飞翼飞得最爽,怎么都不失速。其次呢,既然穿越,就得灵活。这小飞翼灵活程度你看我上面链接里的视频吧。再然后呢,飞翼没起落架,不是每款都好起飞的,这飞机,捏着机身向上一提,推油,放手就飞起来了。对我来说这机的缺点就是魔术板的机身比较软,记得加碳杆。还有就是这机装起来有点烦,魔术板切大角度v槽,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远航,需要小点的飞翼玩固定翼穿越。
我觉得跟我的需求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我这架ft mini arrow就 ...

感谢大佬

网友:
建议楼主买arwing吧。一套pnp一个司南飞控完美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