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MC遥控改装48mm手抛机

楼主(2019-07-29):
本人新手一枚,看到这么多手抛机改装的帖子,忍不住有点心动,乘着上班时间先淘宝买买材料。
先来说说配置:
48mm手抛机两架9.9包邮
8520空心杯直驱55mm桨
双路有刷电调(电调自带混控,悬空一路信号线就可以两个电机同步了)
3.7g舵机x2
600mah 1s电池
mc8b遥控器和接收机(此款遥控器没有小接收)
其他手工材料和工具若干

开工,先掏洞,用美工刀划个轮廓,然后用尖嘴钳夹着泡沫往外拉就行了。

接收机太大了,占了好大一块,重量带壳12g,去壳5g,勉强还能接受,要是能有个1-2g的接收就完美了!
机翼下面也掏了用于放电调。
副翼和升降按照原来飞机上的纹路切的。
装上电机看一下。

舵面的45度斜角有点难切啊,切的跟狗啃的一样。后来想想应该把斜面切到机翼背面去,这样舵面大还能美观一点。

全部搞定了上胶水,热熔胶太重用不了。

搞个9g舵机的摇臂做舵角,小巧又美观。
1mm钢丝手动尖嘴钳弯一下变成拉杆。

最后电池掏洞,原本想竖着放的,差点掏穿了,后来还是横着掏。主要接收机太大占了好多空间。

最后装机上秤。

超过80了好重,再测一下推力。

满油56g半油36g,推力不太理想。电池没充电,测试时的电压大概3.85的样子。
周末带孩子的苦逼,都没时间出去试飞。

电机满油几秒钟就滚烫,不知道这个胶水能不能粘住。另外我试了一下原来手抛机的重心大概在机翼前缘四分之一的位置,我装好之后大概在三分之一偏后一点点,不知道重心对不对啊。麻烦各位大佬来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飞不飞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园飞

不太敢飞,技术太菜

网友:
飞机偏重,空心杯负荷比较大发热正常。重心不好说,以实际飞行为准。我有架加长机翼用双发720空心杯的,飞起来很愉快。

网友C:
动力不足,真的,我试过,加减速组还勉强,但是最好用无刷了,有刷电机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足,真的,我试过,加减速组还勉强,但是最好用无刷了,有刷电机寿命短

只要能飞起来就满足了

网友D:
搞不懂你们怎么弄那么轻的,我48cm的手抛,2s560mah,双发n50,55mm桨,接收带差速控制,一个9g舵机,飞机带电池120g,拉力10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你们怎么弄那么轻的,我48cm的手抛,2s560mah,双发n50,55mm桨,接收带差速控制,一个9g舵机,飞机 ...

你两个电机加桨10g,电池17g,这两样你就比我重太多。飞机重了速度快也抗风,你这个电机可以上75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你们怎么弄那么轻的,我48cm的手抛,2s560mah,双发n50,55mm桨,接收带差速控制,一个9g舵机,飞机 ...

要是接收集成电调,再换个400的电池就能控制在70g应该会比较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是接收集成电调,再换个400的电池就能控制在70g应该会比较好飞

楼主试飞了吗?能飞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飞了吗?能飞起来吗

很好飞,半油门就能巡航了,速度也不快,舵量也差不多!头稍微有点轻要回去调整一下,不然容易失速!

网友(2019-11-14):
楼主私信我个手抛机链接,我没找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80g手抛机 还不错哦 哦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抽时间试试。

网友F(2020-08-29):
空心杯用热熔胶不行,二三分钟就烫化了

网友:
48mm手抛机两架9.9包邮  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心杯用热熔胶不行,二三分钟就烫化了

可以用卡夫特或更便宜的硅橡胶,TB卖3块钱一支,耐高温,承受-60度~200多度。只是这个胶干得有点慢,一般要24小时。电路板上防水密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