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朗宇2216电机的轴承型号

楼主(2019-07-29):
如题

网友:
你拆都拆出来了,把轴承敲出来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用卡尺量一下

网友:
好像是3mm

网友:
不用那么精确,通用轴承精确到0.5mm就可以了,用直尺可以测的。
比如我测过的2218外轴承是4X10X4,就是MR104ZZ,内轴承4X8X3,MR84ZZ。

网友:
3.175或者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