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70 温度的问题 感觉温度很高

楼主(2019-07-30):
最近在飞470,31度的天 定速75%练入门3D 每次下来电机电调都很热很热,原厂470mx电机 亚拓50A原厂电调和亚拓电池。手摸勉强能坚持保持在上面 我估计有50度以上了。请问正常吗,检查过电机齿间隙。间隙没啥问题 电调设置的是中进角,整机也很顺滑没有阻力的。请问大家的470也这样嘛

网友:
正常吧,怕热定速定低点飞咯。

网友A:
我是原廠電機,電調,定油門77%,氣溫32度, 一趟約5分鐘下來,用測溫槍量溫度,電機約70度,電調約74度,熱到不要不要的....

网友B:
手都能保持在上面说明还是不够烫只要不保护 放心飞吧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这天飞没有不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天飞没有不热的

地上都可以摊煎饼

网友:
只要不冒烟,就没问题

网友D:
我的550X,飞下来电机都是红的

网友E:
大夏天热不是很正常么?我700飞下来都能摊鸡蛋了

网友:
搞个散热器啥的吧,别把电机或者电调搞挂了

网友:
我x3也是热的掉渣

网友:
正常,我的电调热的能 烫个泡,电机没电调热,所以自己加了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550X,飞下来电机都是红的

厉害,下来炸个鸡蛋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下来炸个鸡蛋吃

550X的电机本来就是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原廠電機,電調,定油門77%,氣溫32度, 一趟約5分鐘下來,用測溫槍量溫度,電機約70度,電調約74度,熱到不要 ...

看来我这也算正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都能保持在上面说明还是不够烫只要不保护 放心飞吧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好的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夏天热不是很正常么?我700飞下来都能摊鸡蛋了

逛论坛总看模友晒自己飞机飞完温度低 我就开始对温度敏感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逛论坛总看模友晒自己飞机飞完温度低 我就开始对温度敏感了哈哈哈哈

放心吧,你可以看下说明书,电调一般110度才会保护的,电机的线材大概能耐到200度的高温,飞一块电就三四分钟,不足以让它崩溃,电子设备没那么娇气的。

只要飞完后彻底冷却再飞下一块电就OK了。

网友: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我现在470都不出场了,飞其他有好盈电调的机了

网友:
现在我飞一个起落休息3-5分钟再起飞,保险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