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

楼主(2019-07-30):
以前装过几年机,后来工作忙了就节假日飞飞大疆,其实中间也抽时间装过一架qa250,穿越没入门工作更忙又放弃了。

前段时间又回论坛看了一下,现在FPV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体积重量越来越小。不管是安装和软件调试对用户来说都更友好了。价格也合适。奈何我现在还是只有周末两天空余时间,不过比前几年上六天班还是好多了。也就想继续飞飞穿越机。

东西都买了,利用起了很多以前的准备,成品机,可能要被bs了哈哈,但我没空装只想飞,反正又不是不会修。现在有时间就国内外论坛到处学习,练了几天小范围悬停和飞行,半自稳没问题,手动开始飞一会还好,动作幅度积累大了就炸,眼镜也没敢戴,因为空地太小。怕炸到楼和人车。等有空了去郊区试试。

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油门太敏感,动一点就大上大下,按照网上说的在bf里油门中点填入悬停油门,感觉好多了,昨晚上看了国外大神的教程,这个中点是平飞时的油门,周末再试试。

另一个就是上面说的不敢戴fpv眼镜,对左右空间和高度判断没有经验,找个空间大的场地练应该会好很多。模拟器玩那个沙漠地图穿山洞感觉还行。不过飞起来和实际还是差别有点大。

网友A:
目视飞行就是容易炸,因为你的大脑还需要多一步方向的分析,和第一视角飞行完全是两种状态。如果你模拟器上已经练得还可以了的话,真机戴眼镜练一会儿就会上手,注意摄像头角度要调整一样,差别就会很小。关于油门的手感确实会因为机器不同的暴力程度而不同。模拟器里也有柔的,也有爆的,一般bf里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主要还是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视飞行就是容易炸,因为你的大脑还需要多一步方向的分析,和第一视角飞行完全是两种状态。如果你模拟器上 ...

谢谢,
之前我在bf里看到有摄像头广角角度可修改,这个是改了之后对摄像头图像进行截幅?现在机子不在手边,回头试试。

网友:
这装备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之前我在bf里看到有摄像头广角角度可修改,这个是改了之后对摄像头图像进行截幅?现在机子不在手 ...

Bf里边的角度不用管,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和你实际的角度调成一样的,用量角器把飞机上面的角度和你模拟器里边的角度调成一样的就可以了,新手我认为30度正合适,因为我觉得很舒服,用40度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难以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里边的角度不用管,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和你实际的角度调成一样的,用量角器把飞机上面的角度和你模拟器里 ...

了解,谢谢

楼主:
今天飞了几把手动,炸了两次,还好草厚,丝毫无伤。机子是新买的3寸机,在小区楼下飞比较放心。

网友:
穿越机还是要飞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