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t16有没有按键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

楼主(2019-07-30):
jumpert16有没有按键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

网友A:
问问售后,应该有,不知道方法而已

网友B:
jumper t16 对频的时候 容易死机

网友C:
格式化内存卡文件,从新拷贝一份新的就行了

网友D:
重刷个固件

网友E(2020-02-20):
按键 出了问题?把控的排线重新插一遍

网友:
格式化内存卡文件,然后把官方给的弄进去就恢复了。不需要刷固件。但是要注意你的固件版本需要和sd卡文件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