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 提康德罗加 RC改造

楼主(2019-07-30):
新手的第一艘静改动的船,也差不多是第一次做350的船模,摸索着做,许愿别烂尾。

套件是小号手的便宜套件,三十多元,拷贝自威龙90年代的套件。威龙的350 提康德罗加、阿利伯克、思普鲁恩斯停产多年,近期又再版了,可能在9月前后铺货吧。
但是我已经开工了小号手的套件,就还是硬着往下做。
用铜管做的轴系和人字架,轴是用1MM不锈钢轴,但是总感觉 轴不够直,只能慢慢调整。 1MM轴的末端稍微磨平,然后放入铜管,用老虎钳压几个印,这样可以结合的非常牢固。 然后直接硅胶管连接电机

舵系也是铜管和铜片焊接的

选用的050电机,请问是否合适,单个重量大约16G,低转速高扭力型。电机右侧的是我打算自己做螺旋桨的零件,开了个1.7MM的孔,用M2机米螺丝固定船轴,攻丝没有经验,之前都是手工攻的,不得技巧,歪歪扭扭

弄了台钻钻铜管用。 十字台钳夹细铜管好像很不好操作,把夹板拆下来找线切割做了个口子,这样夹持3MM铜管方便多了

网友A:
提康德罗加 我的天啊大哥牛 ,这个上层可是出了名的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康德罗加 我的天啊大哥牛 ,这个上层可是出了名的重。

原来是这样。。。

认真学习了你的金刚级制作,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认真学习了你的金刚级制作,受益匪浅啊!

谢大神夸奖

网友(2019-08-29):
留名 坐等更新

楼主:
螺旋桨0.5MM 铜皮做的

下水试验

效果还行,大约还有2MM到水线,在水里把一块800MAH满电的电池放到1S 3.85V,滴水不漏。
接下去就是做上层建筑了,做过的模友都说要上层要大量偷轻,我打算先把上层建筑外形拼好,然后电磨慢慢打

楼主:
小号手的球艏简直无法直视,我这样的船模外行都觉得看起来不对劲,网上找了球艏的实物图,用环氧补土先填补起来

网友(2020-02-18):
哇~~~真是眼界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