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

楼主(2019-07-30):
PLA材料打出来不细腻顺滑,有线条,怎么调才能细腻顺滑些,打印机是ENDER-3S

网友:
怎么也调不出来

网友:
不是用乙Mi还是什么溶液可以把条纹洗掉吗?但是精度估计会受影响吧!

网友:
直接换光固化打印机

网友A:
FDM精度有限,没办法,凑合玩吧,不适合打印复杂结构

网友:
竖起来 会好点,中间切两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DM精度有限,没办法,凑合玩吧,不适合打印复杂结构

什么样的打印机精度好,表面光滑?

网友:
SLM光固化精度比较高,打印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打印机精度好,表面光滑?

提高精度就要大幅度提高硬件成本,家用的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
层厚?是不是这个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