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航灯太贵了自组一组

楼主(2019-07-30):
毕竟懒得买了(才不是手机里没钱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675b52eac6cf79a1171
但怎么说(゚o゚;咱感觉自己做的还是不错的成本一共3块2下面请看
主要供电和控制开关舵机两块钞票淘宝淘的,然后自己做了接头七号电池可以(主要是废电池电压低点也可以算是循环利用了)也可以接上1S电池。 灯是淘宝一毛还两毛一个的手指灯包邮拆下的发光二极管,可以说很亮了。反正成本少的可怜(ಥ_ಥ)比淘宝三十多一个感觉还是好多了(✪▽✪)可惜红灯就一个就没上换蓝的了(⁄ ⁄•⁄ω⁄•⁄ ⁄)不碍事的吧

网友A:
弄个jR头,直接接收机取电,方便快捷

网友B:
直接买5v led 灯带,也很便宜,接收机取电

网友C:
白天看不见,晚上,你敢飞?

网友D:
用接收机插口供电多好,省去了额外电池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接收机插口供电多好,省去了额外电池的重量。

还是为了航程吧,再加上怕过放的问题还是算了反正到时淘一个十几克的1S电池也没多重还能用蛮久的,就是最开始设计的就是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5v led 灯带,也很便宜,接收机取电

成本就三块两毛DIY才是乐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看不见,晚上,你敢飞?

别的不说,要搁晚上绝对亮瞎的那种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jR头,直接接收机取电,方便快捷

改装路长着呢,等过段时间把前缘襟翼加上的时候顺带改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为了航程吧,再加上怕过放的问题还是算了反正到时淘一个十几克的1S电池也没多重还能用蛮久的,就是最 ...

这个灯泡你插接收机用的电,肯定比你增加这么多重量用的电少。
完全不用担心过放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泡你插接收机用的电,肯定比你增加这么多重量用的电少。
完全不用担心过放的事。

不是没有道理的,照明线路如果有短路,飞机就炸了,做物理隔离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没有道理的,照明线路如果有短路,飞机就炸了,做物理隔离挺好的。

你的意思就该一个舵机一个接收机?还要每个接收机独立的电源。万一电池短路了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就该一个舵机一个接收机?还要每个接收机独立的电源。万一电池短路了喃。

自制灯组,自制接线,可靠性跟成品舵机有可比性吗?反正我觉得LZ做得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自制灯组,自制接线,可靠性跟成品舵机有可比性吗?反正我觉得LZ做得没错。

你看看我回复的内容,不是说这样做不安全,是再说他觉得这样会浪费飞机的电量。
我只是告诉他,用这个灯不会影响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回复的内容,不是说这样做不安全,是再说他觉得这样会浪费飞机的电量。
我只是告诉他,用这个灯 ...

我为什么这么改呢,一个是得给照明电路供电另外一个是后期会加装fpv装置,fpv我是打算独立供电的,就相当于从fpv中取电,远航的时候万一炸鸡了只有一块电源供电的话等找到电池百分百过放,为的是一个保险问题,何况后期改装多着呢反正自己做了插口不管怎么样用什么电源不是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没有道理的,照明线路如果有短路,飞机就炸了,做物理隔离挺好的。

谢谢理解主要是咱后面还得改,有许多东西需要独立供电的也,从动力电池上取确实不太合适,改装目的是为了实现多功能嘛,现在用个1S小电池完全够用的重量咱不差那么十几克电机也改了电池用的也是2600的,毕竟和热熔胶比起来这点重量算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就三块两毛DIY才是乐趣嘛

你加的东西比较重,尽量简化,越轻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的东西比较重,尽量简化,越轻越好飞

干电池只是手上没1S电,上了1S电加不了几克的≥﹏≤后期会改前缘襟翼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F(2020-09-09):
外置电源,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置电源,增加重量
其实现在搞了新的控制模块,接收机取电蛮轻的,还能控制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