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30):
年龄有点大,也想弄个穿越机玩,结果折腾了几天飞控解锁不了,天九,教程看了好几遍,还是搞不定,麻烦那位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软件提示禁止解锁,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以前一直用商品飞控,不会这么折腾人。

网友:
图3,右边的1000改1050

网友:
油门行程改到1000以下,设置好解锁开关,飞不起来我把它吃喽

网友:
油门的数值调整到小于1000试试。你现在的是1007

楼主:
好的,明天试一试,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F3 行程设置关键是遥控器里面设置油门行程。遥控里面的行程和地面站里面的行程高低基本对应。比如地面站里面最低设置1000。遥控器里面最好是999一下。如果遥控器最低只能1003。那么地面站就不能1000了.要设置100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 行程设置关键是遥控器里面设置油门行程。遥控里面的行程和地面站里面的行程高低基本对应。比如地面站里 ...

好,

楼主:
我遥控器里最低只能到1007,地面站里设了1008,有时可以解锁,有时又不能解锁,最大可以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