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

楼主(2019-07-30):
电机发烫如果是滤波问题的话  要在bf哪里设置?

网友A:
电机发烫有一百个可能,这种天气万一你所谓的发烫其实也就正常温度,所以不要只是一句发烫就求到解决方案,你应当更多准确的描述和具体数据,发烫这个词理解有千万种

网友:
如果连续飞完三块电池以后手可以长时间触摸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减少D值 使用BLS电调会减少发烫  32位电调在这个天气下极其容易使电调发烫烧坏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烫有一百个可能,这种天气万一你所谓的发烫其实也就正常温度,所以不要只是一句发烫就求到解决方案,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少D值 使用BLS电调会减少发烫  32位电调在这个天气下极其容易使电调发烫烧坏电调

怎么减,减多少?

网友:
pid界面有个滤波器设置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