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BinFPV 视频】用6寸穿越机来拍广西宾阳艺术稻田之“植保机比赛开幕、滑山、跟...

楼主(2019-07-31):
BinBinFPV 用6寸穿越机来拍广西宾阳艺术稻田之“植保机比赛开幕、滑山、跟拍固定翼”(GoPro7 Black)

广西宾阳艺术稻田举办的植保机比赛开幕。。。。。用6寸远航机记录一下,随便滑个小山。

6寸远航机配置:
机架 :Johnny机架(6寸)
电调与飞控:大力50A 飞塔(F7飞控)
图传:黑羊 1.8w
电机:TMOTOR F80 Pro KV1900
摄像头:平头哥
GPS:BN220(已调试好BF自动返航)
录像机:GoPro7 Black
遥控与接收:X9D + 黑羊 CrossFire lite(915) +HDO(RF接收)
电池:格式 6S 1300 与 4S 3830

网友A:
图传1.8w,功率这么大?效果如何?拉距如何?求告知型号

网友:
BF自动返航,CLI里面的参数设置有相关的帖子吗

网友:
这个机架比涵道机架好飞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1.8w,功率这么大?效果如何?拉距如何?求告知型号

黑羊新出的图传啊,就一款是1.8w只是没有说而已。黑羊的PC地面站连图传上都可以看到有1.6w的调节选项。

网友:
同广西,支持一下。

网友B:
血滴子头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血滴子头上飞

开幕式是涵道机飞的啦

网友C(2019-09-05):
引用 楼主:
黑羊新出的图传啊,就一款是1.8w只是没有说而已。黑羊的PC地面站连图传上都可以看到有1.6w的调节选项。

能传多远,有遮挡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传多远,有遮挡能行吗

完全遮挡那就是自杀,远航是不能有太多的遮挡

网友(2020-04-19):
引用 楼主:
完全遮挡那就是自杀,远航是不能有太多的遮挡

想买一个用在植保机上喷树的时候能看着点,看来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