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张JPG格式的照片放到绘图软件中?

楼主(2019-07-31):
我们平时在杂志上看到一些模型图纸,有什么方法能把这样图纸导到绘图软件中进行描图?有哪位大神能具体指导一下

网友A:
在AUTO DAD软件界面顶部工具栏点插入,然后选择“光栅图像参照”,在对话框中选择要插入的照片缩放好比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UTO DAD软件界面顶部工具栏点插入,然后选择“光栅图像参照”,在对话框中选择要插入的照片缩放好比例就 ...

我试试看,多谢了

网友:
我常弄这个,直接复制黏贴就行了!!!!!!瞄型线图!!!!

网友:
SolidWorks中的基准面上,新建草图,用草图工具,插入草图图片,调整草图图片大小和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