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杂志上的图纸导到绘图软件中建模?

楼主(2019-07-31):
平时我们从杂志上得到一些纸质图纸,有哪位高手可以具体讲一讲,如何把这样的图纸导到绘图软件中,建模及后期处理?

网友A:
1拍照或扫描
2上传电脑
3打开软件
4插入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拍照或扫描
2上传电脑
3打开软件

操作过程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拍照或扫描
2上传电脑
3打开软件

正解

网友:
楼上的这种设计精度很差的!

楼主:
能具体详细说明一下过程吗?用到哪一个软件,菜单等

网友:
请问大神,你们3D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用Profili做翼型设计。(或者直接测量现有机型,这样可以省点事)
用solidworks建模。
最后用Autocad排版切割零件。(当然用solidworks也可以,我习惯用Autocad)

网友:
图片到3D建模比较麻烦。
首先图形格式的文件要转到矢量的图纸文件,并不能保证100%转换。一般需要人工修改。所以比较麻烦。
建议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第一步要找到矢量图纸。图片格式的就算了。

网友B:
我用solidworks,新建零件,新建草图,在草图上画一条线,标出长度(对应图纸上的一个长度),为避免干扰可以在同一平面新建草图(也可直接插入图片),在编辑草图模式下点菜单_工具_草图工具_草图图片(选择需要的图片)_调整图片大小和画的直线对应,确认退出草图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达到制造精度,那么用扫描仪扫描,再用软件自动提取纸张边缘,然后锐化,在CAD里面描图就可以,描曲线的时候选一个合适的样条

网友(2019-09-16):
我用CATIA正向设计。反求设计的话要做三视图,根据实际尺寸进行反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