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使用地面站飞出遥控范围还能继续工作么?

楼主(2019-07-31):
PIXHAWK使用地面站飞出遥控范围还能继续工作么?除了设置返航以外。
如果可以,能否在目标地点使用另一遥控器控制接管并控制其降落?需要特殊设置不?
!!!求大神偏方!!!

网友:
把两个遥控器的ID设置成一样的试试!或者买个“非凡433”!或者“天地飞最新款ET06”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490

网友:
1.就当超视距理解。航线上传完成后,飞行器执行的是航线任务,除非有失控返航或者其他返航机制,否则会一直执行你的航线任务,直到完成或者精尽而亡
2.你说的是典型的“多控一收”,这个没试过,应该不行。还有一个没试过的方法上两套控,飞机端的subs分别从两个接收机并联接入飞控,前提是失控保护都关了

楼主:
别人设的ID和我一样岂不直接接管了!?!?

网友A(2019-09-16):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B:
感觉你这个方法是要是贩毒啊,境外起飞,wp设在境内 然后别人接管降落  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方法是要是贩毒啊,境外起飞,wp设在境内 然后别人接管降落  爽歪歪

应该是那来做运输用,我想不到他用此方法的其他用途

网友:
权威解释:PIX飞控不会飞出遥控距离的,如果接近遥控距离,会失控返航,或者失控坠毁。

网友:
肯定可以 通过 强制设置:PIX 飞控:
   数传丢失、遥控丢失:仍然继续 执行 航点任务。
至于遥控器:现在新的遥控器 支持 固定对码 ,设置
两个相同的码,应该可以实现 A地 到 B地 数百公里。

数传也可以使用俺的 14元 打造 4G 数传 = 无限距离 。

14元 打造 4G网络 数传:附详细配置 方法 要点。(含图传) ...23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A: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