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二手交易区(仅保留三个月内信息)

楼主:
模型交易综合栏目
便宜卖几个100元一套四个带自锁桨的高效长航无人机用280 ...
我要模型出售
我要模型收购
我要购买咨询
[多旋翼]
便宜卖几个100元一套四个带自锁桨的高效长航无人机用280 900KV无刷电机
hyjdx
hyjdx

网友A(2019-07-31):
模型出售
模型名称*:
好性能轻量化长航航模遥控FPV多旋翼航拍2808KV900盘式无刷电机
模型价格*:
模型数量*:
模型出售链接*(淘宝二手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9686517245
卖家联系方式:
s
有无维修史*:
无
模型成色*:
100%:全新未拆封
物品缺陷及改动*:
无
附件情况*:
无
卖家所在地*:
浙江
出手原因及详细情况描述,并上传图片*:
全新高端
无人机
外转子无刷
电机
,型号2808,KV值900,电机做工很好,运行动平衡很好,原配在7000多元四轴无人机上面的,电机来货还有配套的桨叶,桨叶材质和大疆悟系列无人机桨类似,应该属于碳纤维复合材质的,强度很高,但是硬掰会脆性崩断,非普通塑料桨叶。
电机螺纹头有正牙和反牙二款规格,螺纹是6mm细牙,需要哪款按需选购,配套桨叶片也要有正牙和反牙二款,也是需要单独选购。电机重大约53克,桨叶重19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