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800度近视用啥眼镜?

楼主(2019-07-31):
rt,超级近视,肥沙和skyzone又买不起,,,,目前考略便宜的beerotor眼罩和topsky prime1眼镜,500价位左右的。。。各位老玩家们怎么看这两个有没有啥别的推荐和建议?

网友A:
推荐小飞手vr版,直接戴着眼镜飞,你可以淘宝搜搜看。

网友B:
br如果800度可能看不太清楚,我600都有点模糊了。我眼睛可能不敏感,HDO也没觉得有多好。。。

网友C:
应该不用戴近视眼镜,我有近视和老化,我戴眼罩是配了两个老花镜片才看的清楚。

网友D:
我近视1400戴大疆飞行眼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小飞手vr版,直接戴着眼镜飞,你可以淘宝搜搜看。

非常感谢推荐,这个也查过,不过对鹰眼实在没好感,之前有旗舰的鹰眼锐视显示器,,,那内置接收效果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如果800度可能看不太清楚,我600都有点模糊了。我眼睛可能不敏感,HDO也没觉得有多好。。。

hdo不是能加镜片吗?
br我是打算两边海绵切掉一点直接戴眼镜上,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用戴近视眼镜,我有近视和老化,我戴眼罩是配了两个老花镜片才看的清楚。

欸,是么,,,,但是看别人近视都配眼睛啊,,,,因为一般眼镜子默认的都是带一个凸透镜也就是老花镜,因为屏幕距离离眼睛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近视1400戴大疆飞行眼镜吧

大疆太贵拉,,,,,,,,,,,,,,,,而且现在穿越机又上不了数字图传,,,浪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do不是能加镜片吗?
br我是打算两边海绵切掉一点直接戴眼镜上,不知道靠不靠谱。

我只是说贵的眼镜感觉不出来有多好。你想戴眼镜有可以戴眼镜的眼罩,奋兴就有一款

网友E:
我600度近视加200度散光,不戴眼镜用br2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告诉你,大疆FPV眼镜

网友F:
大疆新出的眼镜即使你带近视镜也可以直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疆新出的眼镜即使你带近视镜也可以直接带

宣传片里看到了,,,羡慕,,,,就是没钱。。。。。。。。不过这个设计不错啊,,,感觉也不复杂,很多vr眼睛也都可以,为啥现在的fpv眼镜大部分都不行呢,,,
玩飞机的视力都那么好么,,,还是单纯垄断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600度近视加200度散光,不戴眼镜用br2没有问题

欸,那还可以啊,,,不知道我800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欸,那还可以啊,,,不知道我800行不行。。。。。

有条件最好,亲自试带下模友的BEEROTOR,我也是试用了,感觉看得还比较清楚,才买的。眼睛度数不一样,只有亲自试,最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条件最好,亲自试带下模友的BEEROTOR,我也是试用了,感觉看得还比较清楚,才买的。眼睛度数不一样,只 ...

我这边模友圈子玩穿越的少,都是固定翼,欸,,实在不行到时候再配滑雪镜子吧。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