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futaba t10j双天线如何加增程

楼主(2019-07-31):
都说t10j的距离不太好 玩穿越怕失控 想装个大力增程 开控发现是双天线的 加一个大力增程行不行 两个代价有点高啊 还费电 主要是想保险点 别给我推荐别的控 我不飞太远 最起码1公里内让我能安稳飞就行 听模友说t10j 800米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A:
那就加一边呗,反正挺耗电

网友B:
看地方,我拿着飞测绘固定翼,平原地区基本无遮挡,一公里多还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地方,我拿着飞测绘固定翼,平原地区基本无遮挡,一公里多还有信号

今天地面拉距500米就没信号了 t10j距离确实是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一边呗,反正挺耗电

我计划加一边 然后把天线改到外面 今天室外地面拉距才拉了500米就彻底没信号了

网友A:
地面500,飞固定翼2到3公里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500,飞固定翼2到3公里不是问题

我飞穿越 比较低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穿越 比较低空

那还是上cf吧

网友:
你这个还好,我的t6k,内置天线,贴地飞不到300米失控,我准备搞个增程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挂crossfire

999一个高频头 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99一个高频头 穷啊

500米拉距不算短了,同样地点14SG也未必比10J距离远

网友(2019-09-17):
面500,飞固定翼2到3公里不是问题

网友D:
T10J 也可以用黑羊高频头吗? 可以的话我就去弄一套。。。 不想换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T10J 也可以用黑羊高频头吗? 可以的话我就去弄一套。。。 不想换控。

不知道T10J带不带crsf接口,没有的话用futaba的教练口也可以,我之前用futaba 12fg就是用教练口的,就是延迟会比原生crsf高一点,我现在控换t16了

网友E:
装大力增程,原装的遥控器电池用换不?我现在用的是14sg,有没有什么类似的2.4g增程模块,现在看感觉大力这个是对遥控外观影响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大力增程,原装的遥控器电池用换不?我现在用的是14sg,有没有什么类似的2.4g增程模块,现在看感觉大力这 ...

不知道 这一个月忙 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