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图:小步进电机 操控 摩托车离合器。(大载荷 直升机)

楼主(2019-07-31):
——由于重庆禁 飞,休息了 两年。

前一段时间:又想折腾折腾 30Kg 载荷直升机。
该机当初存在:因发动机压缩比高,造成怠速
较高,因而发动机点火之后,直升机大桨加速
太快、造成一些隐患。
【现在改由步进电机:细微的操作摩托离合器】
    这样大桨的加速过程完全由步进电机控制
可以慢慢的慢慢的使大桨加速恍如涡轮轴发动机。

原理简单地说:
  就是步进电机驱动丝杆,丝杆驱动“蜗轮螺母”,
蜗轮螺母驱动“带耳朵的顶套”,顶套向上运动
就会式摩托车离合器进入“分离”状态。
其详细电控流程参看 另一个帖子的【10楼】。。
超级:便宜:用摩托车零件 改造30Kg载荷 大油机。【为 120Kg 载人】做准备。 ...2

网友:
什么发动机啊

网友A:
早就有人这样做了,改进后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人这样做了,改进后很轻

也不轻哦,整架直升机【增加2公斤】啊
不得不增加2公斤,为了解决 怠速高 这个顽疾。
做出这个 步进电机 操纵离合器的 机构不算什么,
难题是:要在“非常有限的 空间内 完成这个任务”
设计完毕材料采购中,明天测试 步进电机力量够否?

楼主:
今天 八一节 :下午 测试 步进电机 力量。
原装弹簧的 弹力太大 :用手 使劲都拧不动 。
(俺这里是 干式使用,用不了那么大的弹簧)
——这下:心里有点悬了:担心弹力太大——
(看来还得测试:在给定弹簧下的 打滑扭矩

网友B:
这么小真升机搞这么复杂,看来你是机械控啊,  罗特威双人直升机发动机通过三角皮带驱动主减,皮带上压了个液压驱动的张紧轮,发动机启动后,再通过液压来张紧皮带。就像用柴油机驱动水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真升机搞这么复杂,看来你是机械控啊,  罗特威双人直升机发动机通过三角皮带驱动主减,皮带上压了个 ...

谢谢 你的 留言。意思是 张紧 之前皮带是 故意打滑 不传动,代替离合器

问题是:这个载荷能力 30Kg 的直升机
如果也搞张紧轮,其最后增重比步进电机
更多哦。俺最初设计的电启动就用了张紧
轮去约束电启动皮带,结果呢:张紧轮的
轴必须要很粗,才不会被:巨大的启动力
给打弯曲。

网友C:
玩飞机,玩的就是时间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飞机,玩的就是时间精力。

就是啊 ,,耗费 1300元 做的 螺旋顶套
这个方案:螺旋摩擦阻力 太大,视乎行不通

网友B(2019-10-19):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 留言。意思是 张紧 之前,皮带是 故意打滑 不传动,代替离合器。

张紧轮装松皮带松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紧轮装松皮带松边

谢谢、提示。。不过呢 俺还是觉得
皮带轮张紧离合方案,不太适合载荷50Kg以下的直升机。
因为它:附带的操纵机构、增重较多。。

摩托车叠片离合器:需要很大的操纵力、来压缩其中的弹簧;
所以:必须巧妙的借用离心力,实现结合过程可操纵就完胜。

今天已经构思完毕,这个“借用离心力 可操纵离合器”

直升机需要的是:柔和而缓慢的离合结合过程。

网友B:
有想法,看看你的飞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看看你的飞机呗

来一个 完成的 机构图 。在 实施之前,
俺还是 用传统的 离心方案 再试一次 ,
主要是 增大了 离心甩块的 弹性 再试试。
【如果离合器咬合 还是太快,就改本方案】

网友(2020-07-08):
引用 楼主:
来一个 完成的 机构图 。在 实施之前,
俺还是 用传统的 离心方案 再试一次 ,
主要 ...

参考下R22或罗特威轻形直升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