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电调能用在直升机上面吗?

楼主(2019-07-31):
近日,闲鱼发现植保机好淫80A电调,价格不高,没有缓启动与定速功能,请问有人如果不介意的话能用在直升机上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你只飞悬停或者航线或许还是可以,飞3D电调可能直接烧穿。

网友B:
据说植保机电调耐过流能力差,飞直升机特技几乎持续瞬间过流。

楼主:
80A的电调用在亚拓500不知道行不行?电机最大电流好像是60A。

网友:
植保机电调无BEC

楼主:
没有bec的问题不大,可以用单独的bec,只要电调能用就行!

网友C:
航线没问题

楼主:
有人用过吗?用过的高手赐教!

网友D:
用过,200A的,12S 在700上。 缺点:没有缓启动 优点:线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