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我的大疆晓起飞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31):
起飞过后原地弹跳,升不起来,升起来了马上又掉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楼主:
用的是副厂的浆,用遥控器试了也不行,手机也不行,app无任何异常报警

网友A:
桨没装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没装错吧

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说我用的副厂的辣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说我用的副厂的辣鸡

副厂桨最多就是效率不高,不会飞不起来

网友:
是不是桨在折叠状态起飞的?你把完全桨展开再起飞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下视觉有故障。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9-10-04):
估计桨有个反了,或者没锁死

网友:
拍个视频来看,你这样说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你换原厂的桨叶试试,还有APP有报错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的是将装错了造成的,楼主也可以仔细甄别一下是不是按照说明书装的螺旋桨。

网友(2019-11-07):
要把桨叶完全展开才行,原厂桨有时候甩开都难,何况副厂。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2020-02-04):
我也试过副厂桨叶出现这种情况,换了就没有问题拉

网友:
不太可能,有问题显示器自检会出现提示的

网友(2020-09-14):
桨叶两页松紧度不一致,换全新桨叶,我遇到这情况,莫名奇妙的上下跳动。因为桨叶完整的,很容易被忽视,所以,我觉得御air的直桨叶最让人放心

网友B:
这个不关桨的事,这飞机你是不是炸过机了,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关桨的事,这飞机你是不是炸过机了,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

去年就解决了哦。桨的问题,换了原厂的畅飞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