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们能帮做条丝杆?

楼主(2019-08-01):
大神们能否帮做这样的丝杆,反牙,牙距0.75,多少钱。谢谢

网友A:
什么材质的材料 工件有没有其他特殊要求

网友:
这个用反牙板牙板一个就好了吧

楼主:
这个应该是钢的吧,没什么特殊

网友:
0.75牙距不好搞直接换0.70的牙距用丝板和牙套一起换了吧简单一些

网友:
4mm还78长,车床加尾顶都不太好弄吧

网友B:
什么东西上的这么细

网友:
好像是钟表车床的丝杆

网友:
M4(粗牙)的左旋螺纹,此种板牙(因为用得少)少见有零售。

手工套丝最好加导向套,以保条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上的这么细

钟表车床拖把的一个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材料 工件有没有其他特殊要求

你能不能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做呀

能  你的要求告诉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你的要求告诉我就行

47847346 我QQ,

网友:
引用 楼主:
47847346 我QQ,

加你了

网友:
属于超长件了,加工有一些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