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式X7如何搭配好盈200A佈綫

楼主(2019-08-01):
如題,好盈200A確實很大,但是泰式X7設計的也不是很好,裝馬達前面,會頂到頭罩,裝側板上都是鏤空的,連個捆綁粘貼的地方也沒有。所以問下論壇裏的朋友如也是這個配置的,分享下佈綫方法,在下謝謝了。

网友A:
有地方,可以完全不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地方,可以完全不漏线

可否分享下你的布线方式,谢谢了

网友B:
1,装在前面,有个位置可以的不会顶到头罩,但是不能带上风扇,2,装在尾吧附近侧板上,和好盈的四个螺纹孔刚好一致的,直接上螺丝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分享下你的布线方式,谢谢了

最中间有个通道,就是马达齿底下,大吃盘底下,电池仓上面

网友:
我试过很多方法,除非改侧板,否则是不可能把电调放在机头的,所以我选择把头罩开孔,既可散热,也不会很难看

网友:
嗯 完美了。

楼主:
苍老师配置和我一样啊,给各联络方式以后交流下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B:
1,装在前面,有个位置可以的不会顶到头罩,但是不能带上风扇,2,装在尾吧附近侧板上,和好盈的四个螺纹孔 ...

等给你看我改的

网友:
我有个朋友装马达前面,把头罩削了两个孔,可以装上去。不过像两个鼻孔,有点丑。。。。

网友:
我这种方法,不用改任何部位,风扇也可以装上,头罩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