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5.0十字盘找平时螺距为正9

楼主(2019-08-01):
集体螺距+18~-5,问下这是啥问题

网友A:
拉杆长度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长度可能不对
拉杆是正常的

网友B:
你这边先让舵机中立点,调整拉杆长度,再去根据mb调整螺距啥的就好办了

网友C:
舵机拉杆调整就可以了,陀螺仪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调整量。陀螺仪是可以调整的,你别忘了,机械安装好了是主要的,陀螺仪只可以微调整。

网友D:
调整十字盘水平就不关集体螺距的事,按照说明书调整好三个舵机拉杆一致长度,十字盘水平已此为基准在调整大桨拉杆到0度位置

网友D:
再到后面调整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大小

网友E:
恢复默认设置就行了,我昨天就遇到过这问题。你是不是接线方式发生过改变,传统接线与sbus之间变换过?

网友F:
舵机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