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FPV载机

楼主(2019-08-01):
优酷上看到一个老外发的FPV载机,感觉挺不错,建了个模。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做以下。
参数:
翼展1300;长1000
动力配置(预估的,没验证过):
双2212-KV1400,带8寸正反桨

网友:
运12?运12?运12?运12?

网友A:
目测螺旋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螺旋王

改后略翼如何?

网友:
t尾,炸的没方向

网友:
gemini,当时国内18650还没流行起来的时候,这个老外已经用18650飞行4小时了

网友:
Wing:  3.2 M Span / Aspect Ratio: 10.77 / 1   Airfoil: GOE 398 / 14% thick
Area:  96,000 cm. square  OR 1488 square inches
Airframe weight with radio gear and fpv: 10.8 LBS 4.9KG  (no battery)
Weight with 36 cell "Tesla" battery:14.8LBS/6.7 KG (2.7KG left for payload)
Weight with 60 cell "Tesla" battery:17.4LBS/7.9 KG (1.5KG left for payload)
Gross Weight:  20.75 LBS / 9.4 KG  (Max recommended weight) Improved wingtips increase gross weight by .5kg.
Wing loading:  23-32 OZ. -SQ. FT   -   71-98 SQ. D.M.
Endurance: 4+ HRS (With "Tesla" Style Lithium Ion battery pack)
Distance:  160 KM (Linear with 60 cell "Tesla" battery and no payload)
Cruise speed:  40-50 kph
Stall speed at max gross weight:  22 mph / 35.4 kph
Ceiling: 13,500ft+ / 4,008 meters+ (demonstrated, actual potential higher)
Best Loiter Speed:  42kph         Best Cruise: 45 kph
Battery: "Tesla" style, lithium Ion pack 64 Ah (for best performance)
Amp draw at 42kph:   13.5 -17AMPS@12v (depending on weight)
Motors:  Option 1:  2X E-Flite "Power 15" 950kv out-runner electric motors
              Option 2: 2X DJI 4216 330kv on 6S and 17 x 10 APC props
Props:  13 X 8P and 13 X 8E  APC Thin electric  2 bladed props ( counter rotating inwards at the top)
Esc's: Castle Creations - Phoenix Edge 50 AMP X2
Servos:  Hitec HS 225MG X5
Wheels: 3"Nose wheel  /  3.25" Main wheels (up to 4 inch wheels are prac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