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龙原装坦克车身过重轮子外八字了....

楼主(2019-08-01):
恒龙原装坦克车,因为加装了很多金属配件,现在车子过重。负重轮已经被压成外八字了。内部的弹簧也是调整过位置的。但是还是不起作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样还能玩?跑野一点扭杆轮子分分钟断给你看

网友A:
塑料底盘还是有极限的,金属底盘和扭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底盘还是有极限的,金属底盘和扭杆吧

找到办法了。在摇臂最外面上螺丝的位置加一个4*7*1的垫片应该就能搞定。我原来在摇臂里面加过垫片,结果造成外面螺丝和摇臂之间有空隙。

网友B:
恒龙那塑料底盘还是不要加什么金属件为好。本身用料就不怎么样。加的金属件也是增加两边的重量。重点部位不但没提升反而负担增加。出问题迟早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那塑料底盘还是不要加什么金属件为好。本身用料就不怎么样。加的金属件也是增加两边的重量。重点部位不 ...

你也好久没弄坦克了嘛!下个目标是超级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那塑料底盘还是不要加什么金属件为好。本身用料就不怎么样。加的金属件也是增加两边的重量。重点部位不 ...

还有我请问下。你坦克里的喇叭是什么的。我买的感觉音效不是很好。声组是灿烁TK16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我请问下。你坦克里的喇叭是什么的。我买的感觉音效不是很好。声组是灿烁TK16的。

tk16还好吧,我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tk16还好吧,我用的就是这个

喇叭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k16还好吧,我用的就是这个

难道是我的喇叭买的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我请问下。你坦克里的喇叭是什么的。我买的感觉音效不是很好。声组是灿烁TK16的。

灿烁工作室现在卖的那个2寸的大音箱。音量够大。现在忙加上又没什么想弄的型号,所以暂时没折腾啥。也就折腾折腾用航模的烟花做开火特效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灿烁工作室现在卖的那个2寸的大音箱。音量够大。现在忙加上又没什么想弄的型号,所以暂时没折腾啥。也就 ...

弄个-3或者-7出来玩玩。苏联车市面上都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是什么样的?

长方形……啥样子咋描述呢……中间好像一个椭圆形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个-3或者-7出来玩玩。苏联车市面上都很少。

这你要自己去找打印狂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