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p-fly〕细数穿越机槽点--不服来杠!

楼主(2019-08-01):
大疆新出了优秀的遥控图传套装,一帮被垃圾产品强奸惯了的飞友喜忧参半。dji的产品虽然槽点也不少,但至少每次都敢于站在山顶开创新高度。为了让大家更乐观一点,开始为下一代高清图传和FPV眼镜攒钱(dji的一代尽量不要买,二代也不要买太早),我来替大家细数一下目前穿越机的槽点吧。
1机架:碳纤维的确是王道,但是碳纤并不代表就只能是个板子好吗?盖房子难道就不能软装一下,只能住个框架吗?各种莫名其妙的造型,又是剃刀又是闪电的,难道穿越机的审美也和房地产一样靠幻觉吗?装个摄像头孔位不合适啦,没有打印件就装不上,装个图传就只能找个缝塞进去,用双面胶粘一下,接收机就只能扎带捆一下,天线就只能热缩管套一下,电机线就只能胶带绑一下!妈的设计机架的时候就不能为这些设备都预留好位置,预留好固定和保护的方法吗!真的有那么难吗!
2xt60供电插头:飞机的供电插头就只能拖着根线晃悠着吗?你们不觉得把xt60头固定在飞机上更好吗?不觉得一手拿飞机,一手拿电池插头往飞机上一插很舒服吗?设计机架的时候就不能为xt60头考虑一下吗?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吗?
3图传天线插头:图传天线插头已经由以前傻大笨粗一炸就碎的Sam头换成了比较小的类似HiFi耳机用的直插头了,很多人就觉得已经很高级了很小巧了很牛逼了很酷了很拉风了很终极了。不过你们难道就再也没有炸坏的时候了吗?反正我身边的飞友经常炸掉或者炸松这种垃圾插头,然后导致整个图传烧掉。重重一坨铜,一点点焊锡固定着,本身就是个猪设计。为了卖那几种花里胡哨又不知道效果能好到哪里去的垃圾天线,一定要留个破插头,留个致命硬伤。我个人是一律到手就焊掉,焊上一个轻到极致的小棒子,永远不会忘记插天线,永远不会炸坏。我也没觉得图传效果比那些死贵的蘑菇之类的差多少!
4接收机天线插头:你们也许没觉得那个扁扁的垃圾插头有什么槽点吧?不过我可是见过不少飞友苦恼着失控,或者换插头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插头根本不适合用在频繁猛炸的穿越机上,穿越机的接收机天线就应该稳稳焊死在电路板上,然后打胶封死!
5图传和飞控的封装:图传和飞控就只能是个裸体的电路板吗?为什么不能像个正经姑娘那样打扮一下穿个衣服?带散热片的电调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熊猫和奋兴为什么就能给图传穿个衣服,虽然衣服丑点,但毕竟像个正经图传!飞控什么时候能有件衣服?就没个厂家能给这些板子设计个坚固耐炸的壳子整体封装进去吗?再也不怕雨雪,不怕尘土,不怕草汁,不怕汗水和献血,尽情飞翔。
6摄像头和录像系统:FPV的乐趣除了自己飞行,很大一部分还在于和他人分享。以往要录个高清视频就要绑只狗在飞机上,大家觉得有狗很高端。现在出了高清卡录,方便了很多,但压榨装机空间和保护卡录的裸体又成了问题!都他妈出卡录了就不能顺手做件衣服穿好了再出来卖吗?
不吐了,越吐越生气。今天先吐这六条吧。其他的什么电机啊桨啊螺丝啊电池固定方式啊,什么傻逼平衡头啊(电池就不能出厂做个壳子吗?壳子上就不能带个孔用来固定平衡头吗?)垃圾傻大笨粗的遥控器啊!总之目前的穿越机几乎处处是槽点,让我一直吐槽我能吐24小时不停歇!
不要跟我说消费者没钱消费,我中学的时候就学过是生产决定消费。再贵的奢侈品造出来也会有人买,只要你的产品够好!
所以,珍惜dji吧,至少还有这么个经常给你惊喜,帮你把梦想部分变成现实的企业。dji的东西贵吗?你们手里的设备和花费的时间加起来恐怕早就超出这套产品好多倍了吧!
作为一个买了一代悟饱受伤害的人,我不是dji的托,我只是一个希望和大家一起飞得尽兴些的普通飞友。希望大家能一起来吐槽穿越机的不足,不要受厂家蛊惑拿砖头来拍我。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更好的设备出现,大家能飞出银河系感受灵魂出窍的快感。

网友A:
我只服楼主最后一句话,飞出银河系。楼主飞一个看看先

网友:
说得不错!有感触!

网友:
大疆一小步,穿越机一大步

网友:
坐等大疆降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服楼主最后一句话,飞出银河系。楼主飞一个看看先

我已经坐着牛皮火车飞出了宇宙,正在前往全新时空的路上。

网友:
服气,航模爱折腾才是最有意义的

网友:
说的很精辟,

网友B:
说的很好,但很关键的一点是穿越机各各厂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摄像头,图传也有大有小,只有所有规格都统一了,机架才能设计成你设想的那样。

网友C:
要求很高,实现很难,忒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好,但很关键的一点是穿越机各各厂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摄像头,图传也有大有小,只有所有规格都统一 ...

飞控20或者30孔位的螺丝孔也不统一,但很多厂家已经能同时预留好。摄像头大小也不一样,大多厂家也能想办法兼容。标准统一的确好,标准不统一也不是借口。标准不统一可以有不统一的解决方案。比如,设计机架的时候多钻几个孔,做各种电子设备的时候都留好安装的螺丝孔,等等,至少到了飞友手里不用拿双面胶找缝隙来固定设备。别的不说,就说接收机!接收机按理来讲是最小最好安装的部件,可是现在有哪个机架为接收机预留了安装位?哪怕是出个配套的接收机打印件呢!据我知道的,dys飞塔会送一层空白的玻纤板,用来用双面胶或扎带固定图传或接收机,iflight机架一般尾部有几个预留孔,用来扎带固定图传或接收机,这两种方案虽然体验也不怎么样,但也算是努力了。不过努力到这样就算是可以了吗?碳纤机架配合全套的3d打印件或者铝合金适配套件来固定所有电子设备很难吗?玩个飞机一定要逼飞友自己买打印机或者cnc才行吗?虽然我也买了打印机,也要被逼学着画图,调试机器,在浪费了大量金钱大量时间大量精力的同时也得到了一点乐趣。但我想说,XX的飞友自己都能想到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做为厂家就不能有个厂家的样子,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吗!

网友D:
穿越机本身就是一个简单或者说简陋的DIY作品,作者想让它正规化无疑会让它的配件价格越来越贵,入魔门槛越来越高,如果都像大疆这样大家就玩不起穿越了

网友E:
说的好,希望DJI或者别的大佬降维打击。。。把这些不思进取的厂商都扫到垃圾桶里去

网友F:
穿越机市场是新兴的DIY小作坊级别市场,大家都是研究爱好,产品自然有强烈的个人意愿喜好在里面。我只是不太明白这么昂贵重要的电池喜欢挂在外面,内置电池的机架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机市场是新兴的DIY小作坊级别市场,大家都是研究爱好,产品自然有强烈的个人意愿喜好在里面。我只是不 ...

是啊。而且所有电池都是穿个薄薄的透明睡衣就出来卖了,还都一律拖个烦人的平衡头!哪怕抄一下大疆的电池壳子的设计也行啊,新出的壳子每层电板之间还有散热间隙。平衡头难道就只能是拖个多pin母头在外面晃荡着吗?就拿平衡头这个例子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其实稍微用点心就可以设计个小塑料壳子,把电池出线部分稳妥包装保护一下,顺带固定好xt60头和平衡头,充电的时候充电器上加一根平衡线统一插到电池上,而不是电池统一插到充电器上,就能彻底解决平衡头收纳和保护的问题。可是居然没有一家电池厂商来解决这个痛点,包括什么所谓高大上的格式。这种只要能赚钱就不思进取不真正为用户考虑的垃圾厂商,就等真正用心的人来终结,完蛋只是早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希望DJI或者别的大佬降维打击。。。把这些不思进取的厂商都扫到垃圾桶里去

严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很高,实现很难,忒慢慢来

飞了三年,苦恼了三年,等待了三年。已经累了,飞机都飞丢了五六七八架了,这些垃圾作坊进取心太差,进步太慢。现在已经完全不装机了,静等手头这几架炸完。如果还没有完善的产品套件,可能转回玩固定翼了。

网友:
大疆确实可以,引领时代进步!不过新产品确实贵!售后也坑!其他还好!

楼主:
大疆精灵没出来之前,航拍四轴就跟今天的穿越机一样苦苦挣扎在一堆垃圾零碎配件中周旋装机调试炸鸡循环。大疆时代一来临,一群牛鬼蛇神全死光了,现在还有几个人费劲自己去装航拍大四轴?希望穿越机目前这种垃圾状态也赶紧完蛋。

网友G:
同意,玩个机太难了,一大堆理论知识,各种装机技巧,还得不停飞飞机-炸飞机-修飞机,有多少时间都是花在装飞机、修飞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本身就是一个简单或者说简陋的DIY作品,作者想让它正规化无疑会让它的配件价格越来越贵,入魔门槛越 ...

dji价格根本不贵,甚至比现在的肥鲨黑羊等还要便宜。如果早点能有这种高度集成质量好效果又好的产品问世,能为大家节省更多的钱和时间,腾出时间和精力去赚钱和享受飞行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玩个机太难了,一大堆理论知识,各种装机技巧,还得不停飞飞机-炸飞机-修飞机,有多少时间都是花在装 ...

是啊。所谓(航模的乐趣就在于折腾),其实只是被垃圾产品强奸得没办法了的自我安慰罢了。早年那些天天买山寨安卓机玩刷机的,给他个iPhone大多不会拒绝吧,也不会再乐衷于刷机的乐趣了吧。dji的精灵、御、悟、经纬等平台一出,那些坚持折腾自组航拍四轴的壮士也基本都撤退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dji价格根本不贵,甚至比现在的肥鲨黑羊等还要便宜。如果早点能有这种高度集成质量好效果又好的产品问世 ...

是的,仔细算一下,x9d+hdo+tbs915+老鹰2+图传,总价也要60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仔细算一下,x9d+hdo+tbs915+老鹰2+图传,总价也要6000多了

可能我的设备低端,t16+ev200d才2500大洋

网友:
除了大疆都是小作坊 超过10人的穿越机小作坊一只手都数的过来  要求完成度 要求像个当代产品有点难啊

网友:
又是剃刀又是闪电的,难道穿越机的审美也和房地产一样靠幻觉吗?  没错全靠想象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7吐槽一下遥控器:先不说外观好不好看炫不炫酷,也不说功能完不完善,也不说质量可不可靠,也不说做工细不细致,也不说手感好不好,也不说界面友不友好!因为上述几个方面除了futaba的手感还不错以外,所有品牌所有产品都做得都很烂!今天单吐槽便携性这一条!出外场玩个飞机,拖拖拉拉背一吨东西去,便携性是非常重要的!遥控器是必须的,也是随时要携带使用的,便携性就尤其重要。看看现在市场上的遥控器,哪个真正考虑便携性了?带个控包就算便携了吗?简直就是傻大笨粗极了,拿个控包也是累赘啊!放背包里也是左右不好放上下不得劲!摇杆也要保护,天线也要保护,最搞笑的就是遥控上的把手,设计把手可以,弄个抽拉折叠的不行吗?不仅不行,还要专门有个角度支楞出来,让你怎样也不能把控放平整了!好不容易等到个xlite手柄控,正投影面积比传统遥控根本没小多少(也就是根本不便携),还他妈弄个垃圾亲肤外壳,亲肤涂层用在外场又是油腻汗水又是尘土简直就是噩梦。这且不说,你出个手柄控就一定要做个手柄的样子吗?就一定要搞个垃圾拆卸的少见型号的锂电池吗?电池内置就可以去掉手柄,进一步小型化,才能真正做到便携。有的飞友可能要说,这样不就是个小方壳子了,手感不好啊。其实这样就会变成dji御的遥控器那样啊!那才是真正便携啊!兜里一揣就去飞外场了好不好!手感好不好靠的是设计细节,不是靠大小好吗!拜托啦,就算抄大疆,也请出一款便携一点的遥控器好吗?请努力一下吧!

网友:
唉,不得不说,DJI确实NB!甩其他厂商十条街。
现在DJI终于把眼光关注到穿越机啦

网友I:
楼主喷的好,完全喷出了俺的心声,666.。。。。。。。。。。。。。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喷的好,完全喷出了俺的心声,666.。。。。。。。。。。。。。

憋了三年的槽点,大家一起来喷

网友J:
看了您的吐槽,您更多的是注重外型美感,对性能和高效要求不高。

网友K:
做太好商家卖不动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您的吐槽,您更多的是注重外型美感,对性能和高效要求不高。

东西历来是要先能用、好用,然后才能追求高层次的性能和效率。现在的穿越机产品基本上在勉强能用,甚至根本就是不太能用的层面,还追求什么性能和效率?现在那些垃圾电机性能就足够暴力了吗?飞机重个几十上百克就很影响性能吗?dcl比赛用的都是傻大笨粗带外壳带狗又满身是灯的7寸机配普通的大路货电机,难道就比短小精悍的5寸机差吗?现在的穿越机谈效率和性能就是在搞笑。要让我造电机,我就会用粉末冶金工艺,把硅钢片所有的空隙都最大限度地填满铜,电机转子格栅自带涡扇造型既炫酷又能散热,另外再给电机内部集成磁感应LED发光,充满未来感。是的,肯定有人在说我在做梦,成本太高,造不出来,造出来也会太贵没人买。是的,伽利略说上帝不存在的时候,烧死他的人也是这么说的;乔布斯当年推出触摸屏之前,以为诺基亚真能挡子弹的人甚至连想象都想像不到吧。

网友L:
我感觉穿越机跟航模设备根本没性价比这一说,某鲨一套眼镜到手飞起码4千,而且就那塑料做工和品控还有 配置 技术含量等 在一个外行人眼里也就值个几百块,但同样4千却能买一个完成度很高 做工精美 的带7nm芯片 4千万四摄 和6.49oled的手机,还有a*****d 、m*d等飞控说白了就是一块pcb套了一块塑料壳 就卖1千多,同样1千多能买块i59400cpu不管性价比还是技术含量都不知道高到哪去了,没办法谁叫玩穿越航模的都太小众呢 ,没得选  。现在各大穿越机厂家感觉就是些小作坊,唯一有足够的技术储备和研发能力的也就大疆了,虽然大疆的产品也不是很便宜 但我感觉那个做工 、用户体验 还有技术是对的起这个价的,希望大疆在穿越机方面的发力可以给这个穿越机市场洗洗牌,那些低配高价不思进取的小厂子赶紧投入研发要么就滚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感觉穿越机跟航模设备根本没性价比这一说,某鲨一套眼镜到手飞起码4千,而且就那塑料做工和品控还有 配置 ...

是的。都在说成本控制,都在说钱难赚。我感觉航模这块的问题恐怕是钱太好赚!随便定高价已经成了常态。拿接收机来说,一个小小的单芯片模块而已,各家搞个协议一垄断就卖一百几百的,这钱简直不要太好赚。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我一直在吐槽的,都2019年,这些东西真是落后,一帮人还用得美滋滋不思进取,好在我们还有大疆这样的大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太好商家卖不动了就。。。。

也有道理。那就继续让他们慢慢挤牙膏,等待被团灭吧。

网友M:
因为四轴由这么多零件构成,外形和接口有没有严格标准,除了大疆这种体量的公司可以做出一套自己的完整产品线,其他公司搞自己的标准跟其他家不兼容就是自取灭亡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因为四轴由这么多零件构成,外形和接口有没有严格标准,除了大疆这种体量的公司可以做出一套自己的完整产品 ...

接口很难统一吗?xt60头怎么就那么统一呢?飞控上的microusb也很统一吧。设计完善的东西怕是大家疯抢还来不及吧,不会有人拒绝好用的东西吧。关键是他们尝试开发什么实用的接口了没有。设想一下,各种设备买回来,都有对应插头,插起来调试一下就能飞,多么舒服。拿电机和电调的连接为例,现在基本都是靠焊接,即使是四合一电调装机最少也要焊12个焊点,难住了多少小白,因为焊接不妥烧了多少电调炸了多少机,维修也极其不便!3pin的xt30头不能用来作为通用插头吗?电流通过能力足够。如果嫌外形还是不够小巧,那就不能再进一步升级完善一下吗?所以,并不是不能更好,也没什么技术难度,只是不用心而已。我是感觉就是钱太好赚,没有用心做产品做体验的动力,反正再裸体也有一堆人抢着高价买。

网友:
至少第四点我是不同意的,炸机是家常便饭,机臂都很容易炸断更别说是天线了,所以接收机上有天线接口方便更换天线也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