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改 微型直升机

楼主(2019-08-01):
走线有点乱   先能飞就行

熄火炸鸡了    USB口都歪了     考虑改用蓝牙了

网友A:
比原厂主板好飞吗

网友B:
可以考虑改漆包线,走线方便还能减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原厂主板好飞吗

没飞过原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改漆包线,走线方便还能减重不少。

怕是容易短路

网友C:
尾电机供电怎么解决?还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供电怎么解决?还是主板?

改2s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