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腦搶修記

楼主(2019-08-01):
日前接獲飛友請託
送來一顆一代金腦
據說這顆死腦生前因為摔機
導致腦袋出現間歇性抖舵機的問題
想說能否死馬當活馬救看看
救得起來就少花一筆錢
畢竟陀螺一顆隨便也要上千元台幣
死腦到手後
先做基本通電檢查
發現陀螺能正常開機
與電腦連線也沒問題
下載原本的設定參數後存檔並檢視
飛友的參數設定大致也沒問題
接上接收跟舵機做個靜態檢查看看
結果發現
.........................
....................
...............
點我看全文

Patrick

网友A:
厉害,我手上一颗神元也死脑了

网友:
我一颗MB也是4通道也是抖舵,其次发热严重经过排查后发现是两颗防保护的二极管出了问题,拆掉换上够正常了,不过另一颗芯片烧了没招了

网友B:
这是大神级别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手上一颗神元也死脑了

神元死了!!!
那不就叫做死神
哈哈哈

Patrick

网友:
脑死亡了抢救也没用啊,就算抢救回来了也是脑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神级别的维修

就都焊接工而已
沒壞零件
所以大家都會的啦

Patr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