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贴,解释下固定翼的问题

楼主(2019-08-02):
我既然花钱买了成品机,在fms的定价下,你的产品质量应该是达标的吧,毕竟你是一个成品推出市场的。自然有人说自己做的才好,模友有喜欢飞的,喜欢静态的,喜欢装机造机的。对于我们喜欢飞的,成品机自己是更好的选择。难道我们就必须因为没时间自己做就去接受厂家的低劣质量吗,我想这个是不应该的。既然模友花钱买了套机,不仅仅从消费者的角度,更从模型的安全角度,厂家也应该稍微重视下成品的电装问题。fms的机,新机,一月两次起落架不能正常收放,不过也算是运气好,都迫降了,拆开一看,几百块的起落架,毫无精度,材料还是铸铝,铝材很软。因为铝件的不平整,导致有时候就和塑料卡一起刚不下来。

网友:
对于楼主揭发黑心厂家的深表赞同!
还望楼主放点图上来,让不还蒙在鼓里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早日看清现实啊。

网友:
换飞翼的机子试试

网友:
你非要执迷fms的泡沫像真机也没辙啊
可以试试玩木机,像真机也很多
你选择了到手就能飞的成品机,
就只能接受这样了
真正玩好的固定翼,谁飞这些呢
去油动区看看,油动像真机

网友:
无图无真相。拿出点真相来给同志们看看,增加说服力

网友:
总觉得您的苦恼是消费维权层面的问题,不属于模型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固定翼航模固有的问题,更不是大家应不应该认同因为没时间自己做就不得不买成品机这一说法的问题……
如果属于消费维权问题,就应该在消费维权的框架下解决:投诉维权、用脚投票、货比三家、享受充分竞争、规避垄断风险……
(在非维权阵地吐槽自身的困境,揭发商品质量问题是您的选择,对模友有提示的贡献,对厂商属于“逆耳忠言”,只是这种方式属于“单方面制裁”,不是建设性的做法,在没有陷入极端困境的情况下,是不推崇的;所以,合理的逻辑是您真的陷入困境了)
“模型是死的,人是活的。” 维权之余,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尝试适应一下固定翼的其他玩法 或许就不急着因为质量不佳而被迫退魔了~
说得不对的,欢迎吐槽,我不会还嘴,哈哈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新入模没多久,对模型产业还不够了解。虽然你买的是套机,但是你买的是最低端的套机,能以这个价格卖,说明产品质量控制势必要差些,模型本身就重在折腾,基本没有任何的售后和三包服务,大家都默认这样很多年了,对于厂家来说,廉价量产和精品行货是矛盾的,前者赚钱,后者赚誉,就看怎么取舍,楼主若想要性能更好更稳定的,请自行提高单价区间

网友:
感兴趣楼主提的问题,顺便把楼主上一个吐槽贴也看了~
我觉得楼主用亚拓比FMS有点高估F家了,在固定翼里,F家定位只是高级一点的入门品牌,类似直机领域的伟力或者esky,或者华科尔这种品牌,保证新手或者进阶上手飞,能用,基本就没啥问题了,其它不要过多追求。
还有就是不知道楼主飞的F家啥鸡,客观的说f家的机本身机身强度设计还是不错的,电装很一般,舵机起落架这种配件的质量和电调电机性能都不怎么样~
直机的零件间的精度也不能和固定翼比,除非比赛或者极端竞速,否则固定翼毫无精度可言,舵面虚位,拉杆球头框量可以大到你怀疑人生,但是基本不影响飞行~因为固定翼是少有的纯靠技术不看设备的遥控模型~
向好多回帖的朋友们说的,少重降,少炸鸡,苦练技术才是王道~起飞降落的技术,学费均价估计在两三千左右

网友:
追求精密和精致的话,可以玩一玩复材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