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左旋 右旋 区分

楼主(2019-08-02):
没一个懂的 只好来请教了

网友:
实在搞不清就都扔掉,一律买不分左右旋的几毛钱一根的小棒子天线。

网友:
发射和接收保持持一致时效率最高

网友:
图片为右旋

网友A:
基本99都是右旋

楼主:
谢谢 兔老师 图为小飞手3自带的天线小棒子天线  感觉 飞100m或者飞高一点点  干扰有点 大

网友:
油管大神测过,左右混用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99都是右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兔老师 图为小飞手3自带的天线小棒子天线  感觉 飞100m或者飞高一点点  干扰有点 大

与其折腾天线不如找个干扰少的好场地。试过同样的图传系统,同样的天线,在干扰少的地方(我们这边有个废弃的老机场)飞那图传飞多远都是闪都不闪一下,回到市区公园,飞出去一百米基本就开始不稳定,二百米就要闪瞎眼了,赶紧往回飞。所以有时候不是你的天线不好,是场地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