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尾拉

楼主(2019-08-02):
还是一米翼展手抛机,1504电机3s750ma电,5030桨,8.5块钱电调,两个五克舵机,无副翼,起飞重量190g,成功起飞

网友A:
副翼舵机不好装吗

网友:
佩服佩服,滑翔机搞“尾拉”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成功起飞,不走寻常路

网友B:
之后加套副翼玩侧滑,效果应该极好的~

网友:
设计新颖、大胆

网友C:
动力马达在尾翼,头部需要配重很多。

网友D:
有飞行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不好装吗

这款飞机翅膀软,副翼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后加套副翼玩侧滑,效果应该极好的~

这飞机现在翅膀软,不加固副翼舵效不好,我得想办法先让它刚性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马达在尾翼,头部需要配重很多。

其实就是因为手抛机机头长容易头重才把电机放在机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飞行视频吗?

自己飞,没得录。。。

网友E:
好创意 垂尾怎么加固??

网友:
看看有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创意 垂尾怎么加固??

垂尾用刀沿着中缝批一刀,里面塞了3mm宽的碳片

楼主:
自己飞,没法录像,无风飞的挺稳的

网友(2020-01-15):
尾拉   哈哈 不错哦哦

网友F(2020-03-11):
可以,哥们,这动力足吗?副翼加上就要超过200了,是否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哥们,这动力足吗?副翼加上就要超过200了,是否好飞

加副翼应该就不止200g了,这个电机推力应该在150g上,180-190g的飞机完全够用

网友:
你好,有购买的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