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小白瞎做了条船,求教下大家:电机过热怎么破?

楼主(2019-08-02):
船模小白是玩固定翼的,最进迷上了水机。水机要是稍有差池,躺水面上那是无计可施,于是琢磨着做救援船。看来看去,看上了顶推船,于是照虎画猫自己做了条。材料是用做航模的5mm魔术板,手工刷的丙烯颜料,里外再刷了防水涂料。船长:420mm,宽200mm,380有刷电机+3*35尼龙桨,火凤凰160A双向有刷电调,装上锂电全重1750g(压了配重N条,怕翻船

刚做好的样子

船舱内部

第一次试船,航姿有点埋首翘屁股,手里没合用的家伙凑合着玩,玩了5-6分钟越玩越乐呵,结果杯具了,船舵动船不能动了无奈,剩个裤头游水把船捞回来。

打开一看,电机过热,接头锡焊都烧化了

痛定思痛,换了带内风扇的电机,再套上水冷管,为了散热好点给烟囱开了通风口

今天又去试船,开了1-2分钟,船又不动了。无奈,继续上一次的操作

打开看了看,啥都没事,电机烫手,接头锡焊没事,但就是不动,看来是挂了。小白真的不懂了,这电机是太差还是桨配得不对?
请教下大家,我这还有救吗?(PS:水冷好像也不成功,没见到吐水,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桨太大。电机扭矩不够?

网友A:
有刷电机和桨不匹配,船的阻力太大了。要用低kv高扭力电机。水冷铜管和电机外壳中间要加导热材料最好。水冷要有速度才能吸水。救援船不需要

网友B:
你也够折腾的,去咸鱼几十块钱买个单人充气艇,绝对比你这个靠谱

网友:
你这船壳用的kt板有保温作用,本身船型阻力有些大,换个540或550电机算了,没几个钱,比改其他的东西划算。再检查下轴系有没有问题,就算用万向节,也尽量和轴系保持一条直线。你那自吸式水冷在这船上没用,要不就加个泵,一般来说不需要

网友C:
你那桨和舵也不是顶推船用的,当然不求什么仿真效果,也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和桨不匹配,船的阻力太大了。要用低kv高扭力电机。水冷铜管和电机外壳中间要加导热材料最好。水冷 ...

谢了,我也觉得电机扭矩小了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够折腾的,去咸鱼几十块钱买个单人充气艇,绝对比你这个靠谱

早有啦,公园里不让下湖搞,租船得大几十,奈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桨和舵也不是顶推船用的,当然不求什么仿真效果,也能动

谢了,电机啥的都换换,再搞个自吸泵吧,怕了

网友D:
我猜你用的都是3S电池吧?改用2S应该没事。一般咱都是用飞机用坏淘汰的摘掉一个坏电芯改的2S

网友D: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需要检查一下轴系转动是不是顺畅,轴芯和电机同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万向节我都从来没用过,嫌噪音太大。如果还不是这个原因,那就可能电机太差,尽量买品牌低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用的都是3S电池吧?改用2S应该没事。一般咱都是用飞机用坏淘汰的摘掉一个坏电芯改的2S

是这样啊,玩航模还觉得3s柔得很看了下,同心没问题,制作就注意了

网友E:
救援船建议用风动船,动力系统不和水面直接接触,救援船用螺旋桨的话万一缠到水草就尴尬了

网友:
还是高手有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救援船建议用风动船,动力系统不和水面直接接触,救援船用螺旋桨的话万一缠到水草就尴尬了

用喷水推进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喷水推进器应该也可以吧

喷水的没法倒车肯定不行,而且水草多也会堵塞进水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喷水的没法倒车肯定不行,而且水草多也会堵塞进水口

喷水的可以倒车,不过需要两个舵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喷水的可以倒车,不过需要两个舵机控制。

太复杂了,可靠性太差不适合救援船

网友(2020-02-18):
这船很Q啊~·

网友G:
水冷需要速度的,像ECO这类竞速船才有用

网友H:
船的阻力太大

网友I:
用木头 可能会好一点 慢船 上个水泵 外形不错 加油

网友J(2020-04-09):
同做过泡沫的,380电机,电池只敢用2s
船头比你的尖一些
阻力大就不要满油门硬来嘛

网友K:
看了你的船,个人认为电机过热,是因为你那个小的380电机动力不足。最简单的改进办法就是把这个电机改成540到550的的有刷电机(螺旋桨最好不超过35mm),2s3s都可以,水冷也可以不要了,你那条船的空间很大,这个改装应该很简单,成本也很便宜,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L:
380电机不大靠谱,我的小船高速一会儿就发烫,坏在湖中央最头疼。船够大的话还是540电机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