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设置的时候怎样设置悬停中点?

楼主(2019-08-02):
BF设置的时候怎样设置悬停中点?听说这样飞行时可以飞稳点?

网友A:
用osd记住悬停的油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sd记住悬停的油门数值

怎么操作

网友:
你从哪里听说的,就找那个人告诉你怎么设置最好。这东西不是三言两语能给你讲明白的,自己好好找个系统教程看看,亲手多尝试几次比较好。论坛就有这样的教程贴,自己搜出来看看就行了。

网友:
动力够,怎么都能悬停

网友B:
楼主想说的是油门中位吧,再osd中观看悬停油门杆位(前提要在bf的osd界面打开)记住大概数值,然后在PID还是遥控器界面找到油门曲线,将悬停油门杆位填进去,并设置一定的油门曲线,这样飞机油门就好控制多了,就不容易上窜下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说的是油门中位吧,再osd中观看悬停油门杆位(前提要在bf的osd界面打开)记住大概数值,然后在PID还 ...

请问是不是这个图片里的油门曲线,在显示器上显示悬停油门为31,这里应该填0.31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个图片里的油门曲线,在显示器上显示悬停油门为31,这里应该填0.31吗

是这样的。后面的expo再稍改一点,改成你需要的曲线

网友C:
没有悬停中立点的说法  穿越需要不停的调整油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悬停中立点的说法  穿越需要不停的调整油门变化

航拍机可以弄个死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个图片里的油门曲线,在显示器上显示悬停油门为31,这里应该填0.31吗

对的,再加一个油门曲线边试边调。其实推油门时压着点机头,自然就油门变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再加一个油门曲线边试边调。其实推油门时压着点机头,自然就油门变速度了

不同的电池C数不同和大小不同,悬停油门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电池C数不同和大小不同,悬停油门会不会有变化?

动力或飞机重量发生变化就会引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