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陀螺仪傻掉了?

楼主(2019-08-02):
为什么我的直升机每次送电,正负的最大螺距都会变,用的kbar,是不是陀螺仪傻掉了

网友A:
这是自检一下。正常的

网友:
K8不愧是背锅大王。我曾经两次飞着好好的自动左翻炸,很多人说k8的问题,我换了对原厂桨硬着头皮试试,好了。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检一下。正常的

不不,我用螺距迟测了,明明设置的时候,油门中立点,螺距是零,过一会再送电,中立点螺距就会变,但是总行程不变

楼主:
锁尾,倾斜盘平衡啥的,都好好的啊,kbar坏了的面不是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倾斜盘平衡啥的,都好好的啊,kbar坏了的面不是很大吧

设置完,冷启动下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我是炸鸡后,有一半的几率螺距会变,螺距改变又大部分是变小。如果不炸就没碰到过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我是炸鸡后,有一半的几率螺距会变,螺距改变又大部分是变小。如果不炸就没碰到过

不炸,飞一圈下来好像也变,重新送电也变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有多种可能导致测量误差,首先,每次测都在电机上归零了没,不过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还有就是舵机虚位大了,每次测螺距的值都会有变化,起码有0.5度的差,再加上十字盘和球头等机械虚位,能差到0.2度,你在十字盘微调模式里面上螺距尺后掰一下对应的舵机臂,最大到最小看看应该差不少

网友:
每次要进入安装模式测量才准,有修正的话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