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麻雀飞控的设置

楼主(2019-08-03):
新手,一不小心,飞远了,无法辨认形态,然后就...,所以想通过麻雀飞控一键回家壮胆.现有二个问题请教:
1)R旋钮  MAX 端是回家模式(半径50米,高度100米盘旋), 按此推测, 围栏模式下,MIN端就是围栏的半径300米,高度35米,
 顺时针旋转就是增加高度,减少半径.这样理解对吗?150米的围栏半径,旋钮大概在什么位置?
2)麻雀飞控没有失控保护,把遥控器第5通道设置为失控后启动回家模式,其它4个通道要设置吗?按理解,失控后,应有飞控接手,
  4个通道均应有控制信号,所以不用另行设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失控保护把油门设到六七十比较保险

楼主:
失控保护把油门设到六七十比较保险

谢谢!遥控器原默认设置是  F/S -152% 。看来要改成  60-70%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GPS的二个面,安装时那个面向上(朝天空)?

网友:
陶瓷这面是天线 应该知道了吧

楼主:
陶瓷这面是天线 应该知道了吧

谢谢!现在知道了

网友(2021-04-12):
楼主,我也刚买了个麻雀。想咨询下第五通道不是更改飞控模式吗,怎么设置成失控自动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