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A7震动问题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9-08-03):
1.切熄火降落,机身在地面大幅度晃动
特征:在飞行后切熄火降落在地面后,当主旋翼转速降到一定值时,飞机可能会震动的跳起来,造成炸鸡。
分析: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多方面原因产生的,不仅仅会造成切熄火后飞机在地面会晃动的跳起来,还会产生强烈高频震动,高频会带来其他衍生问题。
(1)主轴弯曲
(2)横轴弯曲
(3)中联有问题
(4)胶圈不同心
方面(1)、(2)、(3)就不多说了,都容易想到。然后最最最最最容易忽视的就是中联胶圈,KDS的胶圈不同心严重,因为这个零件没什么卵技术含量,不容易想到,我也是无意间发现胶圈这个问题的,胶圈不同心会让横轴一边高一边低,然后问题就都来了。
解决办法:在(1)、(2)、(3)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你可以慢慢调试胶圈找到一个横轴与胶圈配合的最佳角度就可以让横轴水平(讲实话这个角度很不好找,要一点点的试),推荐更换为亚拓700机型的横轴胶圈,横轴金属垫片也要跟着换成配套的,原KDS横轴金属垫片不能再用,否则拧紧横轴螺丝后,大桨夹转不动。更换后,横轴直接水平无需找最佳角度。经过我的测试,切熄火后飞机不会在地面跳起来,站的很稳。地面0螺距80%油门震动也很小,尾垂没有重影,悬停试飞过程尾巴没有高速左右摆动。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2.十字盘晃动
特征:在缓启动的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十字盘像扭“呼啦圈”那样晃动。速度稳定时,十字盘也会有高频震动,用手触摸边缘可以感知。
分析与解决:这个问题询问过厂家,但他们似乎也搞不定这个问题,也不确定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是厂家给换了十字盘才搞定。但是有这几个方面可以排查:
A.主轴有明显弯曲可能会造成十字盘晃动,飞机原配主轴是弯的,补发一根后有所改善。
B.相位臂球头扣不在中间位置。
C.由问题1带来的衍生问题,横轴的不水平,使得两只桨夹的拉杆对十字盘产生不平衡应力。我的问题1解决后,十字盘轻微的晃动也几乎没有了。
D.鱼眼轴承不同心,厂家已经开始免费发放NSK进口鱼眼轴承了,十字盘还在晃动的朋友可以联系厂家。

3.高速旋转尾巴震动大
特征:悬停试飞时,尾垂重影严重,更甚者尾巴来回震荡。
分析: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好几方面,这里主要说不容易想到的,几个方面造成:
(A)问题1中旋翼头在高速运转时会产强烈高频震动。
(B)尾传动轴长出零点几个毫米,或者说尾管短了零点几个毫米。
(C)尾管和传动轴在安装过程中有形变。
(D)传动轴的轴承橡胶垫圈有问题(我感觉这问题影响很小)
B方面会令传动轴受到受到前后伞齿万向节的轴向挤压,A方面产生的高频震动就会通过传动轴传递到尾巴,尾垂就会有严重重影,尾巴甚至会左右快速摆动。如果再加上C和D方面,可能更严重。
我的解决办法:如果A方面没有解决,情况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把传动截短相应距离,对传动轴进行适量的轴向扩孔来安装塑料接头。把传动轴中间的轴承拆掉,然后绝对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拆卸传动轴首尾任意一个轴承,否则后果自负。

4.齿轮异响
特征:旋翼头运转时,伴随有“咔咔咔。。。”的异响,转速越快异响间隔时间越短。
解决办法:找到咔咔发声点,把皇冠齿打磨下就行了。
我新买来的飞机皇冠齿和主齿轮颜色不一致,皇冠齿发黄,主齿轮是很新的白色,不晓得为什么。

把这些问题排除后,A7我感觉还是蛮好飞的(我只会悬停和一点航线),非常稳。6S 5200*2,60%油门 10分钟下来,居然还有3.75V。

问题排除后,60%油门,0螺距地面测试视频:

网友:
非常不错,kds质检还是要加强,不过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我准备拿来排查我的kds 700

网友A:
一家700 才2199空机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家700 才2199空机价格

我没看出和我的主题有啥关系

网友:
写的真用心,就算不是A7也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排震的好借鉴,学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看出和我的主题有啥关系

我只是想表达会如此的价格!分享经验是值得赞赏的

网友(2019-09-11):
好帖,可以用来排查所有飞机的相关问题,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B(2020-01-06):
引用 楼主:
我没看出和我的主题有啥关系

楼主用亚拓700那款横轴胶圈和垫片呢。你能否直接放链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亚拓700那款横轴胶圈和垫片呢。你能否直接放链接出来

我用的700DFC塑钢那款,厚度不匹配,亚拓也没配垫片,所以需要打磨掉一部分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00DFC塑钢那款,厚度不匹配,亚拓也没配垫片,所以需要打磨掉一部分厚度。

那不是很尴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00DFC塑钢那款,厚度不匹配,亚拓也没配垫片,所以需要打磨掉一部分厚度。

你把你用的链接发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00DFC塑钢那款,厚度不匹配,亚拓也没配垫片,所以需要打磨掉一部分厚度。

方便加个微信请教一下吗??

网友:
我的5·5把陀螺仪震傻了。尾传动不同心。十字盘晃。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00DFC塑钢那款,厚度不匹配,亚拓也没配垫片,所以需要打磨掉一部分厚度。

700dfc那款胶圈,外径偏小,安装KDS A7中联位置会有虚位。

网友(2023-11-24):
十字盘晃动是因为鱼眼轴承和十字盘不同心造成的。我以前飞5.5也有这个问题,换了sab570十字盘立马好了。说到底是加工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