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使用单向轴承大小的疑惑

楼主(2019-08-03):
以我这边目前知道的常用三种飞机轴承为例
450 轴承HF0612   550X还有很多550级别的机子 HF1216    亚拓700
FE-423Z

三个轴承标称扭力在1.76、12.2和48N*M

那么以电机转矩公式,也就是T=[9.55*电机功率(w)]/转速

450转速3000转,550转速 2500转,700转速2100转为例

那么电机功率实际上应该分别不超过552w,3193w,10554w

是否有点略小,虽说都是极限功率下的情况,那么在目前经常进行的3d飞行活动中,是否设计合适呢?

感觉厂家可以适当调整单向轴承大小或者进行多级减速利用单向轴承的速度特征。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楼主:
以下是我找到的部分厂家机型轴承,对应最大扭矩
富丽380/420  HF0812   扭矩4   转速2800转左右
xl520     HF1012      扭矩5.3  转速2600转左右
貌似x7、xl700和亚拓700单向一样
亚拓500   HF1012   扭矩5.3  转速2700转左右
tg520    HF1216   扭矩12.2   转速2600转左右

楼主:
根据以上计算
富丽、sab380,最大功率不超过1172w即可
xl520最大功率不超过1442w(设计冗余过小)
x7、xl700那些同亚拓700
亚拓500系列不超过1498w
tg520 做大功率不超过3321w

楼主:
功率不用说了,就是电流*电压,基本按3.7v带载电压计算每块电芯就行

网友:
也就是说,单向轴承在扭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失效?

网友A:
如果故意飞高功率机动确实可能超出范围,但这种少数情况未必能引起厂家注意。不过有一些机型确实是不在主轴上安装单向轴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爆,也就是成普通轴承,动力失效。之前飞亚拓550碰到一次,做超转,直接拉不起来了

超转会卸去单向轴承载荷,这个例子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故意飞高功率机动确实可能超出范围,但这种少数情况未必能引起厂家注意。不过有一些机型确实是不在主轴 ...

是这样,sab和富丽的二级传动机子,kds的新a7都不错。不过感觉如果厂家能按高功率机动的最大扭矩的1.2-1.5倍设计,那绝对就没问题的,怎么搞机子都不会出事的。(包括什么桨夹内推力轴承,横轴的螺丝大小,横轴主轴大小啥的)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做出泄力机构也不错,正好减少练习负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转会卸去单向轴承载荷,这个例子不对。

应该是超扭矩先打滑再爆单向吧?具体不清楚,还没看科普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sab和富丽的二级传动机子,kds的新a7都不错。不过感觉如果厂家能按高功率机动的最大扭矩的1.2-1. ...

然而最大功率没有标准。不同电机电调电池都有差别,不同飞法差别也很大。超转动作是靠桨叶升力增加转速,单向轴承无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最大功率没有标准。不同电机电调电池都有差别,不同飞法差别也很大。超转动作是靠桨叶升力增加转速, ...

假设按厂家标出的推荐配套电机的最大瞬间输出功率来算呢?比如亚拓700,推荐850 mx电机,最大瞬间功率11000w,那么假设传递损失不计,给主轴上的扭矩就是2100转情况下50.02NM,按1.2就是60nm这样呢?

楼主:
刚刚看到飞越这次新设计的550/600挺有意思,把logo的老毛病解决了,直接定制10mm的轴承

网友B:
记得forza 450的单向在电机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forza 450的单向在电机轴上。

这个方案挺不错,不过有的电机转速过高只能用滚针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楼主

网友:
飞越这个单向,是700的结构,绝对飞不爆

网友D:
那么反推过来说,既然单向轴承的标称扭矩这么小都没有爆,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单向轴承的极限扭矩比标称高很多,要么就是电机功率虚标.....按照航模现在各种参数虚标成性........最有可能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挺不错,不过有的电机转速过高只能用滚针单向。

没记错的话forza的就是滚针单向。现在直升机里面的都是滚针单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反推过来说,既然单向轴承的标称扭矩这么小都没有爆,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单向轴承的极限扭矩比标称高很 ...

应该是单向轴承的安全系数本身就很高,但是这个扭矩给的是标准情况下的扭矩,还是包含了极限工况下的冗余的。
所以我感觉其实像亚拓700,450,550这些做的正常功率已经足够,所以设计没有大问题,但是部分飞机正常飞行的扭矩都几乎大于这个值,那就肯定很容易报废掉了。
电机虚标有可能,但是实际上咱们还是看的电调的电流嘛,比如好赢电调、蝎子电调、凤凰电调都有数据记录甚至回传功能,可以查出来最大非毛刺电调电流值的。
我记得飞550时候最大电流有人都200多a,飞700也接近200a的大电流。按这个电流就可以算出来最大驱动时候的扭矩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forza的就是滚针单向。现在直升机里面的都是滚针单向的。

差不多,滚针价格划算,适用于高速扭矩一般的场合。
而像亚拓700这种高扭矩只能采用楔块单向这种低转速但是大扭矩的轴承。根据工况来嘛。
甚至像kds a7就采用双单向+二级传动方案来提升扭矩大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sab和富丽的二级传动机子,kds的新a7都不错。不过感觉如果厂家能按高功率机动的最大扭矩的1.2-1. ...

KDS A7的单向轴承是两个内径10的  按照单个5.3扭矩  转速2100的话 单向轴承转速是6930  最大功率才7691.9W  不知道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
按照这个表里的数据  HF1012单向轴承扭矩5.3nm  700的横轴扳手是用的这个轴承  那么在10cm的地方施加53N(约5.3kg)的力  轴承就爆了  实际上不会  所以感觉这个扭矩不是极限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KDS A7的单向轴承是两个内径10的  按照单个5.3扭矩  转速2100的话 单向轴承转速是6930  最大功率才7691.9 ...

这个没有,两个5.3扭矩,但是a7这个属于二级传动,会把扭矩根据齿轮齿比进行倍数递减,加上有极限的冗余,所以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这个hf1012的5.3扭矩是属于持续状态下的安全标称扭矩,短时间超出是可以承受住的,但是持续超出那是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两个5.3扭矩,但是a7这个属于二级传动,会把扭矩根据齿轮齿比进行倍数递减,加上有极限的冗余 ...

我就是算了二级传动加两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算了二级传动加两个的

嗯,其实电机数据都是持续功率5000w左右,瞬间功率1万w,实际飞应该可以的。但是应该没有楔块单向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其实电机数据都是持续功率5000w左右,瞬间功率1万w,实际飞应该可以的。但是应该没有楔块单向好用?
...

这个没有研究过  跟群里的大佬交流了  说这个扭矩是保证寿命下的  实际最大许用是4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反推过来说,既然单向轴承的标称扭矩这么小都没有爆,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单向轴承的极限扭矩比标称高很 ...

对,最有可能就是你想说的的那种,我手上有测功率仪器,也经常要测。

网友F(2019-12-06):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飞越这次新设计的550/600挺有意思,把logo的老毛病解决了,直接定制10mm的轴承

    看到楼主发这个帖子感到楼主非常认真!
     最近自己做直驱直升机 对单向的问题也非常疑惑,这个10mm定制版本的轴承还找不到相似的,市面上10mm的主轴的XL520 550大都是HF1012这个轴承,扭矩是5.3 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NSK和NMB INO等等,大概对于这个5.3NM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数值并不是测试得到的单向破损数值,在一些外国轴承介绍的资料上 这个力矩是轴承长时间工况力矩,不知道究竟对不对,问了几个国内的厂家(汉阳,武汉天门)技术说这个数据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具体也讲不清楚  但是在2020机械手册上可以查到这个扭矩是最大承载扭矩,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这个轴承在工作的时候所能承载的最大扭矩!
    但是在实际测试中,扭矩超过8NM依旧没有损坏这个轴承!并且在2020机械手册上说明 单向超越离合器是可以短时间工作在超过扭矩力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超越扭矩力也没查到相关资料) 我使用的是HF 1012 和CSK 1030 还有FCB-10 这三个单向轴承进行测试的。均没有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研究过  跟群里的大佬交流了  说这个扭矩是保证寿命下的  实际最大许用是4倍

    这个扭矩是保证寿命的情况下 实际最大许用的4倍?? 也就是最大许用扭矩才是5.3/4? 1.325NM???   抱歉这句话没理解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发这个帖子感到楼主非常认真!
     最近自己做直驱直升机 对单向的问题也非常疑惑 ...

我这边一位朋友给我说这个单向的损坏值会呈现3σ曲线分布,因为我还没看机械设计手册,但是这个单向肯定是长时间的负载情况,保证长时间不出现问题的。
那么你说的4倍应该是短时间最高破损性。所以因为咱们飞这个的性质属于短时间的,我推荐按1.0-1.2倍来算持续扭力最高标准,然后2-2.5倍算瞬间标准。这样可以保证绝对安全吧。
那么就是5.3*(1~1.2)为5.3~6.36的扭矩,按2600转,那么持续功率在1442~1731w,瞬间在2885~3607w.,差不多符合轻量级520-550的标准。
当然按4倍就是5771w瞬间爆发功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一位朋友给我说这个单向的损坏值会呈现3σ曲线分布,因为我还没看机械设计手册,但是这个单向肯定 ...

   我最后选择了FC-10 单向 和定制锲块轴承 这两个办法  FC-10 标称6NM 比HF1012稍微好一点  定制的锲块需要继续定制内外钢圈 内径10.32外径28 厚度14大概100多块成本吧,优点就是扭矩能到13-14NM 感觉飞550足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后选择了FC-10 单向 和定制锲块轴承 这两个办法  FC-10 标称6NM 比HF1012稍微好一点  定制的锲块 ...

想问问哪里可以定制楔块呢?我有台kds700,貌似用的就是hf1216,想改大单向,准备考虑fe423z,剩下的在考虑怎么做。
目前想法是xl700皮带轮+亚拓单向+亚拓大齿+亚拓电机齿,具体还在构思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哪里可以定制楔块呢?我有台kds700,貌似用的就是hf1216,想改大单向,准备考虑fe423z,剩下的在考 ...

   淘宝轴承店挨着问。。。你搜下这个邢邦轴承工作室 他们可以接定制的活 我看了下1216的扭矩 应该足够700使用啊/ XL520看数据确实有点单薄了/

网友(2021-05-05):
引用 网友F:
这个扭矩是保证寿命的情况下 实际最大许用的4倍?? 也就是最大许用扭矩才是5.3/4? 1.325NM???{: ...

最大许用是5.3的4倍,应该这么理解。4倍也能用,只是寿命短了。
轴承的寿命以万小时为单位。
短了也是以千小时为单位。
所以,在4倍以内用都可以保证几千小时或者上千小时的寿命,对于航模来说,上千小时的寿命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