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动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19-08-04):
第一次做像真电直,
电机
TG2218 1860KV,6S 4000毫安
电池
,60A电调,五桨叶,360桨,重量1600克,减速比13.636(大齿轮150齿,电机齿11齿),飞航线能行吗?起飞和悬停大概多少转速?

网友A:
5桨这么配肯定不行吧。机子太重了。360级别2000的电池极限了。4000塞得下吗?而且电机偏小,需要降低kv或齿轮比。实在不行就缩短桨长到325吧。

楼主:
那450级电直飞航线和悬停一般最大起飞重量多大?

网友B:
先上结论:飞航线完全可行。
5桨的升力是足够的,而且2桨基本上正常转速升力产生的加速度就可以达到5m/s平方。
5桨建议适当降低转速,推荐从1500转往上试验,不超过2600转。
起飞转速和悬停转速一样,是定速的。反正100转这样递增测试就行,还可以测试到最适合的长航时飞行转速

楼主:
我手上没有测转速的工具,我是不是可以这样,1860KV*22.2V/13.636减速比=3028转,*85%=2574转。在摇杆85%以内慢慢测试。

楼主:
另外昨天60A电调坏了,现在手上有好赢乐天50A电调,只飞航线能用吗? 现在用的是450级的大盘齿和小齿,如果电机小了,在现有条件下,那最少要换多大的电机才可以用?

楼主:
请教请教。。。。。。。

楼主:
另外昨天60A电调坏了,现在手上有好赢乐天50A电调,只飞航线能用吗? 现在用的是450级的大盘齿和小齿,如果电机小了,在现有条件下,那最少要换多大的电机才可以用? 请高手讲讲。。。。。

楼主:
有谁来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