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小胖子组装与改装经验分享

楼主(2019-08-04):
@

题图三张

------------------------------------------------------
正文

今天,说一下我的新飞机 —— 小胖子

之前看过我帖子的模友都知道我有一架用冲浪者改的猎鹰,作为我的主力FPV机型,可谓是改的“随心所欲”

但双尾机型(比如猎鹰)好像都有低速性能差的缺点,我终于决定要换掉它

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小胖子

原因:机身空间大、看起来很结实、经典机型、有点可爱(这点不接受反驳)

【 组装篇 】

首先,假组一下,这是新飞机检查外观和质量的最简单方法,很有必要(下图)

先做点木工活吧,这是机头木片组件粘合中(下图)

7元一个的小号木工夹子派上了用场,好用、牢固、解放双手

主翼中间的木片组件也要用木工胶粘好(下图)

用小刷子先把木片贴合部位均匀刷胶,然后拼装,再用木工夹子固定,很方便

木片拼装属于整个飞机组装过程从简入繁的开始

这架小胖子将用于FPV,根据以往FPV的使用经验,不开方向舵舵面,把摇杆操作方向舵改为操作主摄像头左右旋转,转弯时摄像头转一个角度会非常好用

小胖子是V尾,属于升降舵和方向舵混控,因为不开方向舵(就不涉及混控),所以我打算用Y线控制两个舵机。舵机安装位置已经给出,所以要改装一个方向舵机

[  注:老模友们可能觉得我写的太细致甚至啰嗦,这里请考虑一下新手读者,毕竟大家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  ]

(下图:改舵机反向,我用的银燕12克金属舵机,需要把电机线和电位器线左右对调 )

改好了,尾舵只保留了升降功能,通过Y线连接,也节省了一个接收机宝贵的通道

几块钱一个的舵机测试器很有用,让测试舵机好坏以及确定舵机中心位置变得简单(下图)

开始合机身(下图)

关于合机身操作,可以去看看我关于冲浪者组装的帖子,泡沫机身粘合步骤基本通用

这里再概况一下:

    1 我只涂一边机身的胶水,不要涂太多,涂完要用木片刮匀

    2 胶水要等到手指碰到不会特别沾手之后再合机身

    3 粘好之后,要仔细检查各个位置是否贴合

    4 强烈推荐用木工夹子夹住,如果用手按,一定要垂直用力,不要把机身粘歪了!

[ 这里特别提醒:位于尾部的电机安装木片一定提前镶嵌在一边的机身里,然后合在机身里面,如果先粘机身再安电机木片,就放不进去了 ]

固定舱盖的木片黏贴之后也用夹子夹一下,这样会安装的特别牢固(下图)

副翼舵机走的是暗线,所以要对机翼碳杆外的泡沫盖子进行一些加工,这样才能让线有足够的空间

我先把盖子和舵机线不交叉的部分单独切开粘好

粘之前记得先把机翼碳管粘好!

自从买了做线钳子,做电池平衡头和舵机头(杜邦头)属于正常操作

下图正在做一条舵机Y线,根据实际可以精确的做出需要的长度(定制的乐趣)

主体完成了!

这里说明一下:V尾里面也配有加强杆,但是因为有点长,我用小电磨切去了3毫米

这种配件需要加工的情况在组装飞机的时候经常出现,所以像电磨、角磨机、整形锉、小钢锯等工具还是很有必要准备的

【 细节与改装 】

筷子,就是一次性筷子,用来固定电池用的

电池因为需要放在最前面(重心考虑),且机身前方空间狭小不具备粘魔术贴的条件,我先用扎带把两块3S 1500毫安电池绑起来(变成一体)(3S电池我只有1500毫安一种,如果用2212电机且不装其它设备,我推荐用3s 3000-4000毫安之间的电池最佳,小了压不住机头),再从舱盖位置放入并推到机头最前面,然后这个筷子就是从机身左侧穿入右侧用的,卡在电池后面,让电池前后都不能动(前面已经到头了)

筷子是泡沫机非常好用的固定电池的材料,根据实际情况,你可以从电池不同方向卡住它

飞过小胖子的模友都知道这个超长的上盖是非常的软

我在脆弱的位置用木片做了上下加固,这下再也不容易弯折了(下图)

盖子里面的加强木片(下图)

先粘,再用螺丝+螺母 穿孔固定,这样最可靠且免维护

它的设计初衷,上盖是前后两个螺丝固定的

考虑到实际操作的便利性,我用穿手串的玻璃丝把后面的螺丝孔穿在了一起(1mm粗的丝用了三股),里外都要用小孔的垫片锁住打结的玻璃丝

这样,玻璃丝特有的弹性可以让盖子关闭和开启时都能很好的提供拉力部分延长的需要(下图)

对于前面的螺丝,我更换了更短的内六角螺丝,内六角螺丝突出的圆头可以用手拧紧螺丝,因为螺丝选的合适,只要拧4-5圈,就能完全锁紧盖子(下图)

注:螺丝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用长螺丝截短,记得最后打磨一下切口,让螺丝更容易拧进去且不会伤到螺母

因为以后要安装FPV设备,所以现在设备不多情况下,我把布线尽量做的工整,这里用了几个大号的扎带固定座,贴在了侧面,用来固定线和电子件(下图)

随意贴好贴纸,美观了不少(下图)

根据我的经验,舵角这样固定最稳妥,且更好维护

(下图:螺丝直接横穿舵角背面立柱,记得先用力压紧舵角的固定片,再打孔,最后上螺丝)

拉杆部分特写,我用的这种拉杆调节器,要买材质好的,用料厚的,推荐最后用剪短的油管套一下,防止卡扣脱开(下图)

最后解决机翼碳杆的盖子问题,其实随便用刀切也能盖上,但我切的地方比较精细

我只切了必须切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原厂应该做出更多的空间用来走线,毕竟线中间还有一个Y线的接头呢(下图)

这个盖子不要用胶水粘,两边用纤维胶布固定就行了,盖子不受力,以后维护也方便

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拧机翼固定碳杆的螺丝时不要太用力啊!!!感觉到劲儿就行了,不会松脱的,太用力很容易拧裂碳杆!

组装完成!(下图)

接电之后,所有舵面都是平的,这很重要,记得安装舵机之前,先把所有舵机回中!

【 试飞 】

电机用的银燕 2212 KV1400,螺旋桨是8寸马刀,电池是3s 1500毫安 x2(并联)

飞8分钟下来,单片还有3.85V

【 关于性能 】

升力不错,低速性能很好

V尾+主翼两端的上翻角带来了冲浪者一般的自稳能力,让操作很从容

虽然是2212电机,但速度挺快(尾推布局的效率高)

机动性可以,V尾升降舵并没有感觉到性能不足

前后有点短,导致横风飞行比冲浪者这种前后长的机型更晃

这个飞机前面有轮,后面是木头片,导致降落的时候老是玩漂移,甚至还能来个底朝天

(下图:首飞,可以看到机头前面的配重块)

【 安装FPV设备,并对首飞的不足之处进行改进 】

回来之后,把之前冲浪者上的FPV设备都移植上来了(下图)

以为需要机头更重,所以连图传发射机都尽量放在了前面

线变的多了起来,布线尽量工整(下图)

机头特写(下图)

虽然有OSD,但我还是习惯在摄像头能看到的地方放一个机械指南针,毕竟机械的往往是最可靠的

机头有几组线进到机身里,我在圆孔侧面开了几个槽,把线卡在里面,尽量工整

后面加了轮子,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需要再次测试(下图)

因为属于验证用,就直接在木片上打孔穿的钢丝

下图可见固定电池的筷子安装位置(左右贯穿)

首飞时机翼擦地的位置用热熔胶做了防擦加强(下图)

再次测试时,就用到了FPV屏幕(下图)

尾轮效果非常好,飞机降落时,当前后轮都接触地面后,往一侧打副翼,这时,飞机一歪翼尖接地,1-2米就停下来了

小胖子降落的速度可以控制的很慢,可见低速性能非常优秀

FPV的效果也很好,飞机特别稳当听话,超出预料

非常可爱的小胖子(下图)

宽大的机身实用性很强

第二次试飞之后,把尾轮用铝片做了加强(下图)

用了四个轮挡,虽然增加了一点重量,但这样安装最可靠

后来买了木桨,8寸的,很漂亮(下图),续航时间从尼龙桨的9分钟提高到了11分钟,效果明显

因为木桨在最后面,平时碰不到,所以这个飞机应该很省桨

----------------------------------------------------------

好了,写完了,夜也已深

最后,提醒以后飞小胖子或者这种尾桨机型的模友,抛飞一定要注意安全!

再次感谢关注我的模友们,感谢支持!

[ END ]

网友:
赞一个,为以后装机提供一个可靠参考

网友:
版主能不能上点你fpv的视频?包括起飞和降落,让我们学习一下,后推的机子总怕打手

网友A:
精湛的手工

网友B:
很细心的帖子,大赞

网友C:
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鸡肋

五百米之内玩,fpv设备没上高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细心的帖子,大赞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湛的手工

机攒多了就有点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学习。

不辛苦,给新手做点贡献也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鸡肋

安装了可遥控切换的双摄像头(具备下视能力),装了一套非凡S2,高清录像机计划安装在机背重心位置,以后还要陆续安装其它设备

网友E:
上一套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一套头追

又是一个大坑,大疆的高清图传眼镜不错,正在观望

网友F:
要我就不会弄什么木板去加固那什么上盖,又重还这么麻烦,直接埋一根碳纤维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我就不会弄什么木板去加固那什么上盖,又重还这么麻烦,直接埋一根碳纤维不就好了

盖子后部有个地方特别薄,埋碳杆更费事,你接触小胖子就知道了,还有,玩模型不能怕费事

网友G:
图传建议放在摄像头后面的斜面上,侧面不太美观!

网友H:
给唐山大神疯狂打call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唐山大神疯狂打call

非常感谢支持

网友H:
到现在我的那一架大胖妞还没上过天呢   电机电调都安装就位了   就是在纠结远航的问题    无奈电池增程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现在我的那一架大胖妞还没上过天呢   电机电调都安装就位了   就是在纠结远航的问题    无奈电池增程太 ...

如果只有遥控器,玩固定翼远航至少需要预算5000起

网友I:
这种飞机没有30分钟没法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传建议放在摄像头后面的斜面上,侧面不太美观!

我也想过放在你说的位置,但还是尽量往前安了,不然压不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飞机没有30分钟没法玩吧

续航时间30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遥控器,玩固定翼远航至少需要预算5000起

东西倒是都有 天九   915增程   ts832的图传接受   非凡的f2s飞控系统  就是在纠结电池的问题和远航信号稳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详细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子后部有个地方特别薄,埋碳杆更费事,你接触小胖子就知道了,还有,玩模型不能怕费事

嗯,玩模型一定不能怕费事,绝对是肺腑之言,深有感触,给楼主个大赞

网友L:
续航也太低了。。小胖子不是都一个小时起步的么。。再不济。也能飞个半小时

网友M:
装机工具很全,小胖子除了内部空间大,没有任何优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个大坑,大疆的高清图传眼镜不错,正在观望

太贵,性价比不高哇

网友N:
这个飞机我一直想改成轰炸机进行投弹

网友O:
很不错的帖子,给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真爱!!!

网友Q:
电机小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续航也太低了。。小胖子不是都一个小时起步的么。。再不济。也能飞个半小时

用途不一样,远航一般都是用18650电池组,我这个就是用的普通3s锂电,电池容量也不大,主要用来近距离飞行和用作改装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不错的帖子,给楼主点赞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贵,性价比不高哇

嗯,观望一下再买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飞机我一直想改成轰炸机进行投弹

改装的乐趣很多,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机小了点吧。。

是小点,这些电装都是退役的fpv冲浪者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装机工具很全,小胖子除了内部空间大,没有任何优点。

小胖子的前后重心太敏感,差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
正好需要收藏

楼主:
第三次测试后,回来又把后面的起落架做成了减震腿(如图),因为重降时把连接尾轮的泡沫也造成了损坏(冲击力大)。换完减震轮之后,降落完全ok,重一些降也无妨。另外,这个小胖子很奇怪,为了让升降舵是平的,我在第四次测试时一直微调前后重心(头沉),即使当飞机开始有头轻的操作感时,升降舵依然还需要停留在轻微拉升的舵面才能平飞(如图
),不知道不是本身的设计问题。

注:升降舵不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速度不同时,飞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俯仰

楼主:
上午用贴纸做了装饰,目的是在空中目测好识别,底部加了一个带三种模式的自供电航灯

网友R:
这个机械指南针是真的精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机械指南针是真的精妙,学习了

指南针边上还有一个显示前后水平的气泡,对平飞很有帮助,腹部的摄像头可以提供俯视视角,用于观察地面和跟随飞行中看到下面的飞机,osd信息叠加在了两个摄像头上,用遥控可切换

网友:
说的我都动心了,下个载机就它了

网友S:
请问楼主fpv固定翼首飞注意点啥?首飞是先目视飞一圈还是可以直接看眼镜飞?(我没有用屏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fpv固定翼首飞注意点啥?首飞是先目视飞一圈还是可以直接看眼镜飞?(我没有用屏幕),谢谢了

当然是先目测飞了,目测可以更好的感知飞机性能,更高效的微调飞机到正常飞行姿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飞机前后重心有问题,即使通过微调升降舵之后可以平飞了,但在转弯时依然能感觉到姿态异常(头重或者头轻时,转弯性能不好)。还有降落,目测能更好的感知失速点(对此,可以找一个助手帮忙在屏幕上持续报一下降落速度,让以后fpv降落时有个参考)。所有以上这些都是fpv首飞先目测飞行的意义

网友S: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先目测飞了,目测可以更好的感知飞机性能,更高效的微调飞机到正常飞行姿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 ...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您了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

老哥  问一下
我是新人
准备玩固定翼fpv加飞控的
第一次买遥控器
请问下天地飞et07够用吗…?
貌似只有七通道
麻烦你啦 谢谢

网友:
我是首钢呆石,来给老师顶贴!

网友:
通小F夹帮顶,有没有遇到无法锁定的问题?
另外截短螺丝之前可以先拧一两个螺母再截,可以有效防止螺纹受损后无法拧螺母

网友T:
前辈,机头下面的前轮能给个特写不。我也刚接手小胖,还有两个问题待解决。一个是起落架,另一个是机翼是固定死了,还是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T:
前辈,机头下面的前轮能给个特写不。我也刚接手小胖,还有两个问题待解决。一个是起落架,另一个是机翼是固 ...

前轮后轮都拍给你看看。关于起落架,我建议前轮换质量更好的轮子,且保证转动特别顺滑,否则很容易降落时损坏轮子。后轮因为原装根本没有,就是个木片,在一次降落中我的木片就被蹭掉了(降落略重),我重新粘好木片之后,自己用钢丝和弹簧做了减震腿(如图),效果马上就好了,不仅加高的尾起落架可以更好的保护螺旋桨,还有效解决了小胖子前后机身短降落偶尔稍重带来的伤害。

关于机翼拆卸,我的小胖子平时不拆,小胖子车后座斜着就能放下,初非很大的飞机,我的飞机一般都是整体运输,这样能减少机翼插头和线插拔带来的接触方面的隐患。

补充:小胖因为机身比较高,又是上单翼,所以机翼比较高,安装前后轮之后,在降落滑行阶段,虽然不能拐弯,但可以用副翼操作机翼平衡,让它像自行车那样两个轮跑一会,很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