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泡沫胶解胶拆卸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9-08-04):
航模用胶很多种,其中泡沫胶用途最普遍。由于炸机比较频繁经常需要维修,于是对各种有机溶剂试验后,终于找到了一种拆泡沫胶最好用的:

酒精。
95%的无水酒精很好用。75%的医用酒精没试过,估计应该也可以,这样的话普通家里备的风油精就可以用了。
此方法对各种泡沫无损,只作用于泡沫胶。拆除时要稍掌握些技巧:最好找酒精能吸入的缝隙开始,稍施加撬开或扣开的力,滴一滴进去,活动几秒后再滴一滴,如此反复,不出几分钟,必开。

一个小窍门,但能解决问题。希望看过、试过后的朋友顶一下贴,造福更多模友,我就不设置回复可见了。

网友A:
楼主,再请教一个问题,纤维胶带粘过后留下的胶渍用什么溶剂能洗下来?试过风油精,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请教一个问题,纤维胶带粘过后留下的胶渍用什么溶剂能洗下来?试过风油精,效果不是很好

酒精能软化,赶紧撮或者用布抹掉,等酒精干了又黏了

网友:
还有个办法比较快,先掰开一点,看见带起来的凝胶,小刀切断,再掰开点……如此反复

网友B:
不干胶清洁剂,值得拥有。成分不同用前记得测试下对飞机有没有腐蚀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请教一个问题,纤维胶带粘过后留下的胶渍用什么溶剂能洗下来?试过风油精,效果不是很好

方便,wd40 喷下子擦两下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干胶清洁剂,值得拥有。成分不同用前记得测试下对飞机有没有腐蚀性

那个恐怕不行,主要成分是丙酮,会腐蚀泡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wd40 喷下子擦两下就掉了

好的,谢谢了,我手上刚好有一瓶wd40,马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请教一个问题,纤维胶带粘过后留下的胶渍用什么溶剂能洗下来?试过风油精,效果不是很好

这种类似海绵双面胶的残留物,我先用酒精滴几滴,然后用普通的封箱带去粘,就像粘猫毛一样,贴上去撕开来,再贴再撕,被软化的胶会一点点被胶带带走,换几次干净胶带就能把表面弄得一干二净。

网友D:
所谓泡沫胶,名字太模糊。泡沫塑料也有好几种。常见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是空模常用,最大缺点不能耐受有机溶剂,能粘接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只有用乙醇做溶剂的胶黏剂。这类模型拆修时有可能用乙醇软化粘接剂。再也用热熔胶粘接的模型,用乙醇拆除热熔胶的原理是,乙醇与热熔胶具有“相似结构”,乙醇可以渗透到粘接缝隙中,减弱粘接力,这时可以拆除,但必须在乙醇挥发前进行,如果乙醇已经挥发,则热熔胶的粘接力恢复原状。

网友:
实用帖,学习了。

楼主:
400多号人看过,14个人回复自己顶回来吧

网友E:
一直以为酒精对热熔胶有溶解作用,没想到对泡沫胶也可以,一会试试!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以为酒精对热熔胶有溶解作用,没想到对泡沫胶也可以,一会试试!
感谢分享!

酒精还能溶解热熔胶啊,这个还真没试过真不知道,以往我都是用加热拆解热熔胶的。用酒精能拆解肯定更方便!感谢分享!

网友:
看来一次性医用注射器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实践证明确实是个好方法,我已经用了好几次,效果很好,再顶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23-06-08):
亲测有效,顶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D:
所谓泡沫胶,名字太模糊。泡沫塑料也有好几种。常见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是空模常用,最大缺点不能耐受有机溶 ...

谢谢,化学专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