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3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9-08-04):
接收机已经调成舵机模式(外部测电压模式关闭)
通道模式D,前三个分别输出1/2/3通道
port2接口插舵机,没有反应
用万用表测针脚电压有异常
所以想请教论坛大神,这种是哪个地方坏了?能不能修复,如果不能修复,会不会逐渐影响其他的功能?

楼主:
因为没有7003的专用回传线,所以也没法是测回传模式下此接口功能!
接收机供电电压回传正常!

网友A:
不确定,推荐用示波器看看。毕竟pwm波本身也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推荐用示波器看看。毕竟pwm波本身也有电压的

port2接口,调好模式之后,插上舵机,没有反应
然后测得电压不正常。
这种,会不会就像水果刚开始坏了个小点,然后越来越大,导致整个东西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推荐用示波器看看。毕竟pwm波本身也有电压的

port2接口,调好模式之后,插上舵机,没有反应!
然后测得电压不正常!
这种,会不会就像水果刚开始坏了个小点,然后越来越大,导致整个东西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