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速船接近完工

楼主(2019-08-04):
先整体来一张

从前向后看

动力系统,双550电机,48a电调,20kg标准舵机配合90的吸水舵,不过没用吸水功能。55的四叶桨。
冷却系统,365电机配合船底进水。
FPV系统,9g舵机云台配合800线摄线头,600Mw的图传
主动排水系统,365电机配合继电器控制,单向阀门船尾排水。

看看内部图

先看看冷却系统的水路

水进来是这样的

然后看看主动排水系统

这个放在船仓最低处吸水,不容易堵

排水位置在船尾,一定要加单向阀门

看看尾舵的情况
标准的舵在桨后设计,比差速灵活很多

有刷电机尤其水泵的电弧干扰很大,我做了灭弧处理,具体方式是224瓷片电容接外壳和35v1000uf电解电容并联。

电池仓的位置,在船头,目前重心还在调试

fpv系统的图传位置,就在舵机旁

板控板控方法
左手上下油门,右手左右方向,然后设置一个三段开关,前进,停车,倒车。通过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
有人会问,主电机为啥不做灭弧处理,因为当时安装时忘记了,原先电机自带104瓷片电容,不过容量不行,效果差。
如果有条件,可以在正极再串联一个二级管,尽可能减少对电子设备干扰。

第二,冷却系统首先冷却图传,水面图传一定要大功率,600mw还是小了,下次换更大的,散热防水很重要。

第三,这个船一般不然翻,不过一旦翻了,下水游泳吧。主动排水系统,365电机水泵可以保证不沉。

网友A:
楼主想问下船壳哪里买的?搜什么关键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下船壳哪里买的?搜什么关键词呢

双马7007,差不多类似的形状还有其它牌子

网友:
船比飞机复杂啊

网友:
学习。

能拍几张船舵附件的照片吗?我想看看细节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马7007,差不多类似的形状还有其它牌子

多谢啦,我去找找

网友A:
55的4叶桨能全浸吗。推进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的4叶桨能全浸吗。推进效率如何

能,船重,吃水深,轴套出轴也较远。

网友B:
估计还没下水吧,你做这样的动力搭配是实验性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没下水吧,你做这样的动力搭配是实验性质的吗?

下水过了,动力过剩,没有满油门。本来就慢速船,不飙速度。用18650电池,长续航考虑,顺着河道能开很远。

你推荐啥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水过了,动力过剩,没有满油门。本来就慢速船,不飙速度。用18650电池,长续航考虑,顺着河道能开很远 ...

安装无刷电机,不过选什么电机还是看你这船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无刷电机,不过选什么电机还是看你这船的用途

4叶55的全浸大桨,对扭矩要求高。无刷电机选择成本高。设计要求低航速,大拉力,长续航,所以转速要求低。
这款550电机转速很低,18v下,才1.5a电流,18000转,扭矩极大,估计60的桨也能带动。
整床有4个电机,图传,摄像头云台,18650,4s2p的电池等设备,以后可能会增加水下摄像头和绞盘电机,整体重量很重,吃水深。
市面上无刷电机大扭力低转速的型号,你能帮忙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