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9-08-05):
我的飞机需要的是5寸双叶桨,我买错了买成了8寸双叶桨,请问能自己修减吗?有没有具体的修剪教程或方法

另外我的飞机是腰推的,马达转动方向怎么判定是否正确?

网友:
螺距一样的话直接剪短就可以。但要注意动平衡。

网友:
剪了难保证动平衡

网友:
重新买吧!8寸留着以后用。正桨反桨,转的方向不同。

网友:
能减 效率会差很多吧

网友:
螺旋桨弧度不一样的,少一点点应该可以,但是要充8寸改到5寸是不行的。

网友:
我这个老菜鸟告诉你这个很新的菜鸟,根据你的电机轴直径买桨,如果是5MM的可以用穿越机的桨,买好一点的,动平衡好

网友:
你电机型号都不说大家这么知道,图也不发,

网友:
剪了也没问题,而且有可能会很暴力。我之前有个飞翼,5寸6寸7寸桨都试过,飞起来很一般,后来拿8寸桨剪了,飞起来居然很暴力,低速性能大增。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大胆的尝试吧。

网友:
一支设计高效的螺旋桨,桨尖部分其实才是关键所在,尤其是高转速小桨,如APC电动高速桨等,跟一些仿APC桨外观差不多,但用起来是不一样的。
如果转速不是很高,把大桨剪短用,影响可能不是很大,一些设计不是那么讲究的桨,可能本身的效率也不是很高的话,剪掉桨尖后可当小桨一样用。

网友:
剪一个试试不就知道啦~原则上只要电调电机发热不大,飞起来自己感觉爽就行了,实践出真知
我飞3a经常降落重了打桨,不平衡了,就把鸡头压低,开油门用地面当砂纸把桨磨平衡,可以参考剪后再磨。慢慢磨,别急。特别是刚剪完不平衡的时候

网友:
我8寸减成6寸,可以的,但是转速别太高,不然动平衡不好把握